求助:施耐德变频器干扰上位机屏幕死机

楼主(2008-03-17):
    这次在河南一个水泥厂安装了三台75KW施耐德ALtivar61型变频器,在工频下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在变频形式下不管是只运行一台或是运行三台情况下,都存在存在很严重的干扰问题,具体现象是:整个中控室四台上位机监控画面都不能正常工作,画面出现死机状态,不能操作,转为旁路后上位机屏幕就恢复正常。(而这四台只有其中一台和这三台变频器有联系)
    技术人员进行了下面解决方法:
    对系统信号线没有接地的都进行一端接地,并且接地端在DCS柜侧接入,与DCS柜的模拟量信号线采用的两芯屏蔽电缆,给定和反馈信号端加入了信号隔离器,仍未解决干扰问题,请大家献计献策啊!

网友A:
关键在于变频器的谐波干扰。给变频器加滤波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会发出最终解决的方法.还请大家继续给予意见.

楼主:
既然影响到整个四台上位机设备,我估计还是通过线路传播的
1.变频器输入电流中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使网络电压产生脉动,从而传播到同一网络上的上位机设备.
2.可能是输出电流的高频信号通过地线传播到其他设备
  这两天正好另一个厂家安装的110KW的ABB变频器就不存在干扰问题,它和我们的三台施耐德变频器(75KW两台都带输出电抗器,55KW一台没有输出电抗器)在一个位置安装,输入输出线路都一样,它的模拟量屏蔽线是接在变频柜地排上的,而我的是装在DCS柜的地线上,不知地线接的位置有关系吗?

网友B:
给变频器加进线电抗器、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