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GS 数制转换的缺陷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8):
    我用MCGS和西门子S7-200通讯,由于采集的开关量很多(80多个数字量)单个开关量采集的话占用通道太多,所以我想用块采集,采集IB0,IB1,IB2....QB0,QB1,QB2....,但是MCGS在S7-200的连接通道上IB0对应的通道变量类型只能是数值型数据,然而要想用‘按位与’的方法把一个个开关量再还原出来是办不到的,因为‘按位与’只能是开关型变量.
    将PLC数据用块采集到上位机上,再在上位机上还原出原来的开关量这种方法MCGS能办得到吗???急需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用系统内部函数!bitset()实现。

网友A:
见系统函数->数学函数。具体使用请查阅帮助文档。

网友B:
值得借鉴。

网友B:
!BitAnd(x,y)
函数意义:按位与。

返 回 值:开关型。

参    数:x,开关型,y,开关型。

实    例:!BitAnd(3,4) =0

!BitSet(x,y)
函数意义:设置指定位,位置从0开始计算,将第y位置1。

返 回 值:开关型。

参    数:x,开关型。Y,开关型

实    例:!BitSet (3,2)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