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8-03-18):
请问,s7300通过profibus-dp控制西门子,ABB,施耐德变频器,16位控制字PZD1每一位有什么作用,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根据变频器的品牌及种类,控制字的每一位定义可能有所不同,可参照相应的说明书。

楼主:
可是我看有人做施耐德的,发0001,变频器能转动,发47F变频器也能转动,所以我就糊涂了

网友B: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C(2009-03-03):
引用 楼主:
关于可是我看有人做施耐德的,发0001,变频器能转动,发47F变频器也能转动,所以我就糊涂了

施耐德控制字047F使能,取消使能047E,只是差在0.0位上,原来的047E已经存在CPU中,因此只发1就可以了。

同样西门子,控制字9C7F使能,9C7E停车,然后在写1也有效。

网友D:
厉害啊,都是高手,

网友E(2009-04-08):
这个你要参阅相应的变频器对应的DP模块的使用手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