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08-03-18):
我想做个220v电压转换为交流36v的 变压器,要求只能用电气元件转换,请哪位大侠给我一个电路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市面上买一个开关电源不就行了。真是的!

网友B:
用电气元件转换?你要设计电子变压器,有电气隔离要求吗?

网友C:
电气元件?变压器也是电气元件

网友D:
说的不明白用阻容就可以了,看你有没有功率要求呀'
小功率用1微法电容和一电阻(瓦数要大些10K以上)并连在串入220V电原.接上假负载(可调电阻)测量电压,调假负载得到36V.   在测量假负载电阻换一 同阻直大功率接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