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不吸怎么回事。急!

楼主(2008-03-18):
今天遇到一台卧式7130磨床电磁吸盘不吸,怎么回事?请问:问题出在那?

网友A:
借助万用表检查线圈.

网友B:
LZ查查电磁吸盘的负载电压,然后用摇表检查下电磁吸盘线圈的好坏及线圈和外壳的绝缘。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检查线圈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你再用万用表检查看是不是桥堆坏了,或是前面控制电路出了问题.如果有,则可能线圈坏了.

楼主:
用摇表检查线圈的好坏,能否告知什么情况下是好,什么情况下是坏?谢谢本人不懂。另电磁吸盘磁力有但是很小。以前通电后吸在上面工件都拿不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E:
好像是整流桥坏了,电压低啊

网友F:
检查电磁铁电流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G:
可能是整流桥堆坏了啊 !

网友H:
1、首先在检查保护电路
2、在检查电源、线圈等主电路;
2、在检查控制电路;

网友I:
首先检查主电源是否正常以及电压等级是否与电磁铁工作电压一致 其次检验电磁铁线圈的好坏 最后是检验电磁铁传动部分是否灵活

楼主:
好了,谢谢改为老师指导。
更换一个转换开关,电磁铁正常,但是液压泵又开不起来,敲打一下欠电流继电器后一切正常正常。简直晕了。

网友J:
看来不经常检查

网友K:
先测量线圈是否通,再量是否有电压。

网友L:
调整一下欠电流继电器,只有电磁吸盘吸合有电流通过欠电流继电器,欠电流继电器才吸合。

楼主: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M:
  在修设备时,心要细一点.

网友N:
最好借助电路图先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确定下故障可能的范围,再去处理

网友O:
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要了解问题的起因,是何时出现这个故障的,再查一下外围的有何现象!然后一步一步的找

楼主:
还有就是吸盘出来的那根线由于经常埋在水里很容易老化断掉。要经常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