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子指针式温度表原理?

楼主(2008-03-18):
电子指针式温度表原理,有劳各位,谢谢.

网友A:
电子指针式?什么样子?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电子式温度表和指针式温度表的原理和区别吧?
电子式温度表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之分。接触式一般采用温度传感器原理来实现,非接触式一般采用红外反射原理来实现。
指针式温度表一般根据双金属片受热弯曲的原理制成的。
更具体的原理请在网上搜索或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
不会是指带放大器的动圈式温度指示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