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传到触摸屏mp370上?

楼主(2008-03-18):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问一下,如何将触摸屏程序传到触摸屏上呢?(MP370),接线如何?能否直接传呢?(只给触摸屏通上24V电源后,不与PLC连接).谢谢!

网友A:
说明一下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品牌的?还有就是通讯线接好,打开软件就可以上载了。不需要与PLC连接。

网友B:
仔细看触摸屏操作手册。

网友C:
对,多看看说明书及操作手册

网友C:
西门子上位机编程软件如WINCC、PROTOOL等上面都有,直接与PC连接,打开上位机程序直接下载就可以啦

网友D(2009-07-30):
根据传送类型的不同,可使用下列之
一的接口:
– IF2(串行)
– IF1B(MPI/PROFIBUS DP)
– USB
– 以太网
也可通过调制解调器进行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