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选型求助

楼主(2008-03-18):
现在做一个项目,结构图如下,三台伺服控制选用安川伺服,伺服轴1、2、3和主机编码器保持速度、相位同步(电子凸轮),伺服1要求在运动过程中相位可前后调节。和上位机S7-300通讯采用PROFIBUS,触摸屏可修改参数。原方案采用安川运动控制器MP2300,现想采用TRIO控制,请问那种方案好些、经济些,请TRIO支持报个方案、报价到邮箱:zangwenbao@126.com 。

网友A:
总线来实现电子凸轮也是常见方法之一。但对伺服的要求也较严格。如果采用西门子的全套(控制系统和伺服系统)来实现应该没问题。但与安川伺服配合实现,可能需要进行确认,毕竟日系伺服驱动器本身没有提供此种接口,安川到是有一款伺服留有一可扩展网络接口能对接。据说,该子板的网络接口也是由trio公司开发。

安川的控制器不是很了解,就不胡说了。
采用trio控制器的话,对伺服的接口要求就不是那么严格了,本身trio控制器的开放性和可兼容性就很大,不必担心。在功能实现上,也没有问题。

呵呵,不过关于价格的话,“TRIO支持”应该不好提供吧。

网友B(2008-08-23):
你好楼主

速度同步好理解,相位同步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对于印刷,包装等行业,速度同步是不够的,需要位置同步。你可以想象两个印刷棍子,第一色和第二色要位置同步才能印的准。而由于各种原因,印刷过程中原来准的位置可能偏离掉,此时就要纠偏,保持和原来位置一致。保证相位同步一般通过虚拟轴来实现。虚拟轴反向移动偏移量,就可实现理想的位置同步。当然在具体系统纠偏量是有讲究的,不同应用有不同的相位纠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