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2L-GP没有响应

楼主(2008-03-18):
     用PROFACE软件,USB接口连接线联接2301L触摸屏时,总是显示握手中,最后显示GP无响应,线没有问题,有劳各位指点一下,其间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试试用原版英文的软件。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系统没装好,重装一系统并重装软件,可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