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的电镀材料

楼主(2008-03-1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铜排的电镀材料是锌还是锡,我查了一下电工手册,锌的参数如下:密度:7.14克/每立方厘米,熔点为419.58摄氏度,抗拉强度为110-150牛/每平方米,电阻率为6.1,电阻温度系数为3.7。锡的参数:密度7.3,熔点231.96,抗拉强度15-27,电阻率为11.4,电阻温度系数4.2。请问现在通用哪种材料,选择的原因的什么?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铜排是电镀的吗?好像是热镀的。

网友B:
铜排是浸锡的

网友C:
铜排是浸锡

网友D:
顶楼上,电镀也可以。铜和锌是不推荐的接触偶,电势差比较大,容易腐蚀。

网友E:
还是按常规搪锡吧,搞个锡炉就可以;临时用而且量少的话,采用乙炔加热也可以。

楼主:
您好!周公,不推荐接触,和电势差比较大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还望啻教,谢谢

网友D:
shtq:原理请搜‘微电池’。‘不推荐’是一种含蓄的说法,也就是平常话说的不能这么用,许多不合理的用法没有形成标准无法强制,在技术上就说‘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