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石油化工装置ESD系统!!

楼主(2008-03-18):
工控网的ESD系统。能与我联系一下吗?我们这里需要一套ESD系统。。。。

网友A:
ESD系统,现在使用比较多的是采用PLC技术构成的,比如GE的90-30,90-70,可以构成三重化冗余,如果你采用的是HOneywell的DCS系统,可以采用它们公司的FSC系统,

网友B:
公司  型号
ABB  800xA Safety
ABB  Safeguard 400
Det-tronics  Eagle Quantum
Emerson Process Automation  DeltaV SIS
GE Fanuc Automation  GMR
HIMA  H41/H51q
HIMA  A1/A1 dig
Honeywell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Honeywell  FSC
ICS Triplex  Trusted
MSA  Suprema
Siemens AG  S7-400F, S7-400F/H
Siemens AG  S7-300 F
Siemens AG  QUADLOG
Triconex  Trident
Triconex  Tricon V9
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Prosafe-PLC
ABB PM865
AB GUARDLOGIX

找这些公司去询问吧。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我需要的是过内的厂家!!!!

网友B:
你找代理商吧。

网友C:
ABB 800xA Safety :

目前来讲,只有PM865A一款支持 安规,但是PM865A只能在 800xa平台下使用。

我个人还是觉得,800xa的大块头不适合做 ESD的HMI,ESD就是讲究 稳定,快速。

要知道很多 ESD压根连 HMI界面都没有,甚至是通过硬接线 跟DCS对接的。

ESD系统要 HMI,也要 简单,快速,稳定的 HMI软件。

ESD的通讯 一定要开放。

PM865A不错,但是 只能在800xa平台下用 却是 ABB 决策的错,

导致了一个很好的系统,不能大面积应用。

IO反倒是好搞,S800有支持 安规的IO型号,符合安规,能做ESD的IO表面都贴有 黄色标签。

网友C:
ABB Safeguard 400:

AC460 的也是支持安规的。支持做ESD。

目前海上平台还有见到在用的。

其实ABB 还有个系统-AC160 是可以做 三机表决的。

做ESD应该也合适,只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安规的认证。

网友C:
GE Fanuc Automation GMR :

一般都是 S90-70基于 Genius 总线下的 三机表决系统。

也算是大名鼎鼎了。IO的配置方式相当灵活,尤其是 DO,简直是 地球上的 一绝。

自己好好捉摸下就知道了。

网友C:
AB GUARDLOGIX:

应该是1756S系列,主要是 CPU不一样,支持安规,

做 ESD的业绩很少,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S指代的 Safety更多的是 机器安全,功能安全。

比如 GM的生产线 比较钟爱 1756s.1756s的 CPU是2槽位的,且前面板的是红色,

编程目前 暂时是用 RSLogix5000 V14,(知道了为什么 软件直接从V13跳到V16了吗?呵呵)

不过传言,新版本的V17将同时支持 标准LOGIX5000-1756和GUARDLOGIX-1756S。

IO也是有特定的型号支持 安规。

不过,基于冗余 ControlNet的只支持到 SIL2,基于 DeviceNet非冗余总线的反而可以支持到SIL3.

奇怪!。不过很好的安全型传感器 确实是 DEVICENET接口的。

网友C:
HIMA 的并不熟悉,但是目前主推的并没有很多的型号。

也算是 前3甲之列的知名厂家。

ICS Triplex Trusted :貌似ICS的三冗余表决系统曾经 风火过,目前不见多用了。

Triconex :这个才是目前 全球范围和中国区范围内的老大。

也是经典的三机表决系统,IO看起来外形好大啊。只是卖相不好,

电路板 小裸露,看着不够专业。类似ABB AC400,AB PLC-5那样的体积和架构。

网友C:
Honeywell FSC :一直号称 四重冗余热备,不过没理解通,呵呵,关键还是见识少吧。在HW总包的项目才用的多,其余的也一般。

Siemens AG QUADLOG :注意这个是西门子收购的美国 Moore的系统,旗号打的也是四重冗余热备。

卡件看起来很专业,呵呵,但是貌似整体业绩也较一般。目前,这个系统在北美 还小有卖的,

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 力推400FH了。

S7-400FH,最新的基于S7-400H硬件架构的 安全型PLC.

注意,因为说的ESD,所以任何非冗余的,如400f等均被过滤了,不提了。

我核算完的结果应该是:400FH是目前 ESD中最廉价的系统。

尤其是412FH 推出后。一下子 砸低了入门级 ESD的 市场门槛。

一般的100多点的ESD经常可以卖80-100W,但是有了 西门子400FH这个不太按牌理出牌的。

市场的价格体系面临混乱的状况。

IO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不过在ET200M上跑 F io-经常被竞争对手攻击--“那是S7-300 级别的IO!”

F功能的实现 主要是安装F选项包后的支持F的功能块库。

西门子现在 搞定了中石化的高层,已经开始在石化的 辅机开始大规模应用了。

网友C:
Emerson 和 横河

这2家的出发点 其实挺好的。

呵呵,跟DCS尽量使用相同的软件平台,

硬件选择 特定的支持 安规的型号。

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 重新开发一套新系统的风险。

并且,目前看起来,这样做,没有什么 坏处。

市场的内幕:看着自己好费劲的折腾工艺系统,结果HIMA,TRICONEX 随随便便的 百十点的ESD系统一做,好像不见得 挣的比自己少,

呵呵,和不连ESD一块做。

我相信,以横河,Emerson多年来从事 高危行业的经验,做好SIS--这里的ESD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这2家目前的 SIS 价格也比较合理,偏贵,但是相比,Triconex,Hima,GE还是便宜了很多的。

网友C:
因为本人不是 ESD的业内人士,

也不算正式做过 ESD,随口乱扯扯。

不完整的大家继续补充。

所以关注 ESD,关注高端 故障安全型控制系统的 业内人士,

我期待着 跟你们 很好的沟通,呵呵

目前先 抛个问题出来:

大量的ESD应用领域 都有防爆的要求。

请问哪一家的产品,IO,甚至 CPU是全防爆(本安级别更好),且支持 故障安全 安规的。

比如 西门子,F io支持 安规,但是不支持 防爆,还是得加安全栅。

ET200iSP是全本安的系统,但是却不支持 安规。

同样类似的还有 ABB 的ac800m hi

S800 有支持安规的,但是不支持防爆,支持本安的S900 却不支持 安规。

网友D: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自己做过ESD也维护过,我的邮箱afterlight@126.com

网友B:
知道了为什么 软件直接从V13跳到V16了吗?呵呵)

少了15版的,从15跳到16的。

网友C:
其实我想说的,是 V14是 1756S专用的,所以 从V13 直接跳 V15,

大家通常见不到V14.

V17 开始有将整和 1756和1756S

网友C(2008-04-30):
这几天研究了QMR 四重冗余的概念,

发现不过是 双机 冗余中包含了 "双核冗余"(现在双核 概念流行,权且先这样叫吧)

本质上还是双机冗余,只不过 每个CPU模块内部有2个 CPU小内核进行运算,号称是 CPU的 2取2表决.

网友E:
公司 型号
ABB 800xA Safety
ABB Safeguard 400
Det-tronics Eagle Quantum
Emerson Process Automation DeltaV SIS
GE Fanuc Automation GMR
HIMA H41/H51q
HIMA A1/A1 dig
Honeywell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Honeywell FSC
ICS Triplex Trusted
MSA Suprema
Siemens AG S7-400F, S7-400F/H
Siemens AG S7-300 F
Siemens AG QUADLOG
Triconex Trident
Triconex Tricon V9
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Prosafe-PLC
ABB PM865
AB GUARDLOGIX

网友F:
选择SIS系统,关键看楼主具体的应用场合以及其DCS系统的情况。如果是大系统的话,建议用Tricon,HIMA,Honeywell;如果是小系统可选Tricon Trident, GE, Siemens S7-300F等。

Tricon,HIMA与各家DCS系统配套的业绩和成功案例较多,实施相对容易些;Honeywell的FCS除与其本身DCS外,与I/A s, Delta V, CS3000等都有一些成功案例。而横河、爱默生的SIS刚推出来,其稳定性、与DCS的通讯、应用经验等都有待考证。

BTW,楼主是海南的孙工吗?

网友G(2008-05-30):
HIMA的H41q/H51q系统为CPU四重化结构。H41q系列是紧凑型系统,它主要由5单元高的19英寸机架构成。最大处理能力为208个I/O点。

 H51q系列采用标准模块化结构,由5单元高的19英寸机架及最多16个4单元高的19英寸输入/输出子机架组成。最大处理能力为4096个I/O点。

HIMatrix是特别针对时间要求苛刻的应用场合设计的安全相关的控制系统。世界上最快的安全控制器和最快的安全总线“safeethernet(安全以太网)”的结合。Planar4系统是专门针对安全要求需要达到AK7/SIL4的应用场合研发设计的,它也是当今世界上完全符合IEC 61508标准SIL4等级的系统。

HIMA公司目前在国内的成绩还是很好的。产品质量好,业内信誉度高。在石化、化工、冶金、制药领域有HIMA的ESD方案;在过程用户、工矿企业、公共建筑等领域有火气保护系统F&G;在石化企业、海上平台等领域有高压保护系统HIPPS;在钢铁、电力、垃圾焚烧等领域具有燃烧炉保护系统BMS;在炼油、石化、空分、电厂等领域提供压缩机保护系统;在游乐场、起重机、冲压机床等领域有机械安全保护系统;在汽车制造、铸造企业等领域有生产线安全保护系统;在体育场馆、机场车站、铁路轨道等领域提供公共场所安全保护系统。

网友H:
我同意前面天马行空任我游的说法,如果是大系统的话,建议用Tricon,HIMA,Honeywell。因为这三家在国内用的最多,而且要求较高的石化企业基本上还是这三家的天下。
前面展翅飞翔介绍了很多,我补充一下HIMA的内容。HIMA目前在国内主推H41q和H51q,是四重化冗余的结构。所谓四重化,是指2个冗余的主控制模块同时运行,每个主控制模块里面含有2个CPU。HIMA的产品单个主控制模块就可以达到SIL3的标准,2主控制模块是同时运行进行比对的,不是一主一备的方式,没有切换的过程。
H41q是小系统,整个系统就一个机架,可以放13个模块,最多208个I/O点。H51q是大系统,可以容纳16个机架,最多16个机架,每个机架16个模块。最多的点数是4096个。其实这里可以看出,HIMA的卡件通道数是比较少的。
市面上前三位的SIS厂家,TRICON,HIMA,HONEYWELL,设计理念不同,技术上各有各的特点,很难从技术上说哪家最好哪家不好。毕竟都有很多业绩作为支撑。HIMA的特点我可以简单说几个。
1、 单卡的通道数少,风险比较风散。AO卡只有2个通道。AI是8通道。DI是16通道,DO是8通道。相比较而言,差不多是单卡通道数最少的厂家。
2、 它的冗余系统是物理完全分离的双系统同时运行,没有冗余切换时间,可以说是真正的“热插拔”。单套系统就达到SIL3标准,也就是假如有一套出问题也没有故障修复时间限制。
3、 自诊断作的比较好。一方面是做得比较全,全系统的自诊断,每个扫描周期都进行诊断。另一方面是时间精度做得比较高。比如DO输出的自诊断,需要CPU输出一个测试脉冲。一般厂家的这个测试脉冲大约是200ms,HIMA的可以做到2ms。这纯粹是研发的能力,脉冲越短越不容易引起现场误动作。
其他HIMA还有一个HiMatirx,是一个小型系统,速度很快(号称世界上最快的安全系统),不冗余。适合那种时间要求非常苛刻,但是不需要冗余的场合。几个系统可以通过HIMA的“安全以太网”可以串起来。

网友I(2009-06-02):
请用ABB最新的PM865 HI-CONTROLLER +SM811   SIL3 ,四重冗余

配合强大的800XA,不仅可以把你们的ESD系统,还有PCS系统无缝的整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