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指点

楼主(2008-03-18):
PC机通过以太网 连接 plus1000 ,plus通过DH485连接SLC-5/03,这样pc机中的access或excel能访问scl500里的数据并做报表么,如果能如何实现?

谢谢各位高手能赐教下,给个思路

网友A(2009-07-29):
如果硬件配置没错,肯定可以。PC读的还应该是plus1000 的某段地址,要做的应该是如何将SLC5/03里的数据送给plus100的这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