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自由口通讯的CRC效验?

楼主(2008-03-18):
请问那些做过200自由口通讯的CRC效验的?该怎么计算,拜托了,能否给我发个例子程序。dengyuhaiaaa@163.com,QQ:49863696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
● CRC码的计算方法是: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把第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既通讯信息帧的第一个字节)与16位的CRC寄存器的低
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右移一位);
如果移出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得到的16位CRC寄存器的高、低
字节进行交换;
8.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内容即为:CRC码。

楼主:
高手些呢,怎么都不回答一下啊。拒绝广告

网友A:
上面的crc校验非常正确,放心用好了

楼主:
lmhx:
上面说的CRC效验好象只能效验2个字节,但我要把我发送的数据都进行效验的话就不只2字节,可能是一串字符串就很长了,我该怎么进行运算呢?

楼主:
是不是我要把这一帧的所有字节数都要重复上面的步骤来进行效验

楼主:
当我效验接受的数据时CRC该怎么计算?

网友A:
需要做内外两个循环。
接收数据和要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的算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B:
hehe,下面是我写的子程序。可以参考以下。
SUBROUTINE_BLOCK CRC:SBR24
TITLE=
VAR_INPUT
pnt:DWORD;
num:BYTE;
END_VAR
VAR_OUTPUT
crco:WORD;
END_VAR
VAR
temp1:INT;
temp2:INT;
temp3:INT;
END_VAR
BEGIN
Network 1
// 计算crc校验码;
LD     SM0.0
MOVW   16#FFFF, LW16

Network 2
LD     SM0.0
BTI    LB4, LW9
FOR    LW7, +1, LW9

Network 3
LD     SM0.0
XORB   *LD0, LB17

Network 4
LD     SM0.0
INCD   LD0

Network 5
LD     SM0.0
FOR    LW11, +1, +8

Network 6
LD     SM0.0
SRW    LW16, 1

Network 7
LD     SM1.1
XORW   16#A001, LW16

Network 8
NEXT
Network 9
NEXT
Network 10
LD     SM0.0
SWAP   LW16
MOVW   LW16, LW5

END_SUBROUTINE_BLOCK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但我没搞清楚*LD0是什么意思,我下载程序后监视程序时*LD0为红色,证明这条语句有问题,而却我变化要效验数据的值时,效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数据.

网友B:
上面是编译过后用来仿真时候用的。

网友B:
源程序如下:

网友B:
LD     SM0.0
MOVW   16#FFFF, LW16
LD     SM0.0
BTI    #num, #temp2
FOR    #temp1, +1, #temp2
LD     SM0.0
XORB   *#pnt, LB17
LD     SM0.0
INCD   #pnt
LD     SM0.0
FOR    #temp3, +1, +8
LD     SM0.0
SRW    LW16, 1
LD     SM1.1
XORW   16#A001, LW16
NEXT
NEXT
LD     SM0.0
SWAP   LW16
MOVW   LW16, #crco

网友B:
下面是需要定义的变量。*代表指针。#代表局部变量。请查阅基本手册。
SUBROUTINE_BLOCK CRC:SBR24
TITLE=
VAR_INPUT
pnt:DWORD;
num:BYTE;
END_VAR
VAR_OUTPUT
crco:WORD;
END_VAR
VAR
temp1:INT;
temp2:INT;
temp3:INT;
END_VAR
BEGIN

网友B:
乐于助人是我的品德。

网友C:
学习了,谢谢,等回去后一定好好试试

网友D:
我有一个 程序 我 的 qq 7738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