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数控瓦楞辊磨床/双辊 SINUMERIK 802C,SIMODRIVE,报故障

楼主(2008-03-18):
数控瓦楞辊磨床/双辊
SINUMERIK 802C,SIMODRIVE,
现在出现报故障:
400260 机床控制面板1有故障
21612 通道1轴X1/X1 VDI信号‘伺服使能’位移时复位
21612 通道1轴Z1/Z1 VDI信号‘伺服使能’位移时复位
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小弟,小弟也是第一次搞这个.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400260 机床控制面板1有故障: FB1 参数MCP1Timeout 的定时器超出,检查调用的fb1块,可以适当加大这个值。
21612 通道1轴Z1/Z1 VDI信号‘伺服使能’位移时复位
查接口信号DB3x.DBX2.1

网友B:
楼上的回答是针对840系统的,楼主问的是802C系统,信号和PLC地址不一样。我估计是面板硬件或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