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变频器F011报警

楼主(2008-03-18):
求助:西门子SE7021变频器一上电就F011报警,15V不能正常,7815前端整流变压器初级220V电压不知从哪里来,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网友B:
当变频器检测到有一个传感器信号不对时就会报F011,但是当检测一个正常一个没有时是不会报警的,我碰到几回都是这样的;30KW以下的小功率70机的传感器一般不会坏,在厚膜片及前端电路都正常的情况下报F011时最大的可能就是厚膜片后面到084和传感器之间的A7的三极管故障和084的故障,但是当这个三极管故障时静态量都是好的,换了就没事了。当厚膜片有故障时也会报F011,这种厚膜片可以检测两路信号,分别检测两个传感器信号,两路是完全分开的互不相干,经常只坏了一路,但是把两个传感器都装上有信号输入时就会报F011,可以通过卸传感器的办法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