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额定频率运行

楼主(2008-03-18):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台三极感应式电机,额定频率50Hz,转速910rpm,2.2kw,能否在高于50Hz比如80Hz
频率下运行,此时负载很小.

网友A:
能用,但终究不好。

网友B:
“三极”???
负载很小——如果负载相对于额定功率很小,请放心使用。笔者在某个工程,因为机械设计人员选型错误,使电机长期间歇工作在2~5Hz,典型的大马拉小车,工作正常基本不发热。
    80Hz的话,电机发热比50Hz大,但负载小没问题的,不过理论使用寿命会缩短(至少轴承就缩短寿命)。

网友C:
有些普通电机超过65hz就会停机或反而变得更慢

网友D:
  “ 有些普通电机超过65hz就会停机或反而变得更慢”

1、电机超额定频率工作时,应该是在轻载,负载转矩小的情况下!
2、负载重,转矩高时,转差增大,转矩下降,电流增大,功率因数下降,速度降低,甚至堵转!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楼主:
因为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9针串口,买了个USB转RS232转接线(HL340),用于PLC程序下载,驱动也安装了,电脑也显示硬体可用,但通讯时一直显示自动侦测,通讯逾时,没法通讯,直接用台式电脑串口可用.请各位指点.

网友E:
你的笔记本USB有问题吧

楼主:
USB应该没有问题,鼠标,U盘,数码相机都用该接口,都没问题.

网友F:
对,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有一些USB转RS232的IC只输出GND、RX及TX脚,所以在一些用到其它信号脚的场合不能正常。

网友H:
我们这里经常超频率运行

网友I:
目前笔记本电脑带9针串口的非常少,只能依靠转换使用了.

网友J:
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电机温升

网友K(2010-02-24):
普通交流电动机的额定频率为50Hz,如果让电动机运行在60Hz以上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要改善电动机的散热条件
电动机的功率损耗包括两个部分,即铁损和铜损。铁损包括定子铁芯的磁滞损失和涡流损失,磁滞损失和交变磁通的频率成正比,涡流损失和交变磁通的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功率损耗一般都转化为热能,频率越高电动机的温升就越高,甚至温度升高并超过额定值,使电动机的绝缘老化,影响电动机的寿命和安全运行。
2、对电动机的轴承要定期加油和检查
发现轴承异常要及时更换。
3、对机械传动部分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要确保机械传动部分润滑良好、无振动、无异响。
4、对于中大容量的电动机特别是2极的电动机
要缩短周期巡回检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