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掌上电脑(PAD)进行工业控制

楼主(2008-03-18):
    可否用掌上电脑(PDA)进行工业控制?我们通常的工业控制大多都是有线控制,上位机连接PLC,PLC做一些逻辑开关量和模拟量的处理,再通过串口或工业亿太网连接到上位机进行监控.现在我们可不可以,用PDA做一个掌上智能手操器,它可以和上位机进行无限网络连接,通过GPRS或CDMA网络,进行数据交换控制,间接控制PLC.可否有上位机和PAD共同兼容的组太软件,PDA可以进行移动控制,遥控整个工艺流程.这只是个想法,希望大家多提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给PDA用的组态软件得支持才行。而且要注意GPRS/CDMA是会有延时1秒左右的现象的,应用的时候要注意发送数据的频率不能太快

楼主:
组态软件恰恰是我担心的最大问题,不知道有哪位仁兄,对组态软件比较了解,看看是否有组态能够支持PDA,PDA上的组态可以很简单,可以是简单的文本形式,它的作用只需要简单的启停控制,和对数据的监测,不需要工艺动态图画,最关键是要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B:
这样的话PDA上不需要什么组态,自己在上面写程序做界面就可以了,做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因为你不需要多么华丽的界面啊!

网友C:
听着我不懂,看样子是进错地方了啊

网友D(2008-10-31):
看看这一款工业PDA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智能PDA HMT360

HMT360是一款专为行业/专业用户开发的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智能PDA,它七位一体:集成了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手机,条码扫描器,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照相机的全部功能。HMT360全面满足了行业用户在信息发布、任务指令、集群对讲、语音、数据采集、定位、现场勘查等方面需求。一款高度集成的工业PDA。

HMT360采用多模无线通讯方式,既考虑到无线专网的高带宽、高质量,又考虑到无线公网的普遍覆盖,支持GSM/GPRS(标配)、Mcwill(选配)、 CDMA(选配)、TD-SCDMA(选配)、WiFi(标配)、蓝牙(标配)六种无线通讯,满足行业用户对通讯的实时性、可靠性、高带宽的要求。一款多模无线通讯的工业PDA。

由于行业用户通常会在室外工作,环境非常恶劣,HMT360以工业级的坚固性确保了产品质量。HMT360的设计充分考虑六防:防水、防尘、防摔、防低温、防高温、防静电,密封性能达到工业标准IP65。一款真正的工业PDA。

HMT360采用3.0寸透反式液晶,便于行业用户室外阅读;配备两套喇叭和麦克风,充分满足行业用户在高噪音环境下语音通讯及私密通讯的需求;配备了高容量电池,保证了行业用户移动通讯一天的工作效率。一款充分考虑用户需求的工业PDA。

强大的面向行业应用的功能(一款真正考虑行业用户的工业PDA)
* 集成的数据通讯、电话、集群对讲功能
* 强大的无线通讯选项:GSM/GPRS,McWill,CDMA,TD-SCDMA,WiFi以及蓝牙连接
* GPS支持基于位置的各种应用
* 3.0英寸透反式(transflective)TFT QVGA具备省电、更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在任何照明条件下都易于读取
* 集成的条码扫描引擎可提供条码的读取
* 集成的RFID读卡器可以提供RFID卡的读取
* 集成的数码照相机提供了清晰的彩色图像
* 微软的Mobile操作系统提供了可靠的、方便的应用平台

坚固型的设计(一款坚固的工业PDA)
* 能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 能够经受多次从1.5米高度坠落到光滑的水泥地面
* 防尘防水工业标准达到了IP65,能够抵挡从各个方向上的溅水和扬尘

典型应用(一款普遍适用的工业PDA)
* 交通运输: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等场所的指挥调度,集群对讲,信息发布,数据采集,任务指令,资产管理,货物追踪,检票等
* 快递和邮政:指挥调度,集群对讲,信息发布,数据采集等
* 电力:输电线/设备巡检,数据采集,资产管理等
* 矿山/石油天然气开采:指挥调度,集群对讲,信息发布,数据采集,设备巡检等
* 物流/仓储:物件跟踪,出库/入库
* 公共事业:数据采集
* 多用途:仪表读数,测量等

标牌
* 品牌:HMT
* 型号:360

平台(一款高性能的工业PDA)
* 处理器:三星CPU S3C 2440A – 400MHz
* 内存:128MB SDRAM, 128MB Program & data flash
* Micro SD (兼容SDHC compatible)

操作系统 (一款智能的工业PDA)
*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6.1 Classic

应用软件 (一款应用软件丰富的工业PDA)
* 集群对讲PPT(Push To Talk)软件
* 文字转语音TTS(Text To Speech)软件
*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套装软件

无线通讯(一款多模无线通讯的工业PDA)
* WLAN和PAN
> 802.11b/g(标配)
> 蓝牙 v1.2 (标配)
> 红外接口IRDA(标配)
* WWLAN
> GSM/GPRS(集成在主板上/内置天线,标配)
> McWill(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 CDMA(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 TD-SCDMA(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全球定位系统(一款定位的工业PDA)
* 不依赖网络的GPS接收器(内置)
* 可接外置GPS天线

条形码应用(选配)(一款带条码扫描的工业PDA)
* 1维条码扫描引擎
* 2维条码扫描引擎

RFID应用(选配)(一款带RFID的工业PDA)
* RFID读卡器

数码照相机(一款带摄像的工业PDA)
* 彩色200万象素,固定焦距

用户使用界面(一款易于使用的工业PDA)
* 3.0英寸透反式(transflective)TFT QVGA
* 触摸屏
* 带背光键盘,19*键键盘+1*侧键(PTT专用)+1*侧键(条码扫描专用)+1*侧键(RFID专用)
* 音频
* 双喇叭和双麦克风
> 喇叭1、麦克风1(在机体背面):作为集群对讲机使用.喇叭1输出声量约100分贝,麦克风1具备自动增益功能.
> 喇叭2、麦克风2(在机体正面):作为手机使用。
* 耳机接口
* 震动电机

外部连接器
* USB Slave
* 串口RS232
* 直流电插座 (DC Jack)

电源管理(一款待机时间长的工业PDA)
* 4000mAh 容量锂离子电池(可更换)

用户环境(一款抗恶劣环境的工业PDA)
* 操作温度:-20°C 到 +60°C
* 存储温度:-30°C 到 +70°C
* 湿度:5% to 95% RH 无凝露状态
* 防水防尘工业等级:IP65
* 跌落测试:能经受多次从1.5米高度坠落到光滑水泥地面
* 抗震和抗冲击:5-400Hz PSD (任意) and 30g (3 轴)
* ESD:+/- 15kVdc 空气放电, +/- 8kVdc 接触

外形尺寸和重量 (一款小巧的工业PDA)
* 约152mm(长) X 72mm(宽) X 32mm(厚)
* 含电池块约400克

配件
* 充电插座
* 充电线缆
* USB线缆
* 串口线缆
* 皮套
* 手带
* 产品使用手册
* 包装盒

http://www.bjsinosky.com/ryjcp00-1.html

网友E(2012-02-04):
几年过去了,有成熟的方案了吗

网友F:
无线终端已经很普及了,如果在一个厂子里用,用无线模块就可以,如果远程操作,用GPRS MODEM,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