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

楼主(2008-03-18):
伺服系统是不是只能指位置随动系统?有张力伺服系统的提法吗?

网友A:
不仅是随动啊,也可以用于主动系统啊.

网友B:
伺服系统就是属于随动系统吧~~

楼主:
有张力伺服系统的提法吗?

网友B:
有啊
比如老式磁带录像机的供带盘就是由张力伺服系统控制的,通过磁带张力的变化来控制输出的转矩~~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张力直流伺服,我在写张力交流伺服,有张力直流伺服,肯定可以说张力交流伺服了

网友C:
交流伺服做张力控制的例子很多

网友D:
是在说张力伺服还是说伺服电机用于张力控制?

楼主:
to刘岩利:
   我想说的是"张力伺服",实现时用的是"伺服电机用于张力控制"?请问有什么问题?另外要求张力时变(如正弦张力,方波张力)用在哪些场合?

楼主:
方波形变化的张力有应用场合吗?谢谢

楼主:
to中文:
    "如何采集信号输入到伺服系统中?" 用张力传感器采集啊,没问题吧

楼主:
方波形变化的张力有应用场合吗?,比如周期4S的方波形变化的张力

网友D:
我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看上面的回帖感觉有点乱。伺服电机用于张力控制,没有什么奇怪,这时他就不好算是一个位置随动系统了。
没见过这样方波变化的张力应用,甚至想象不出。

网友E:
我最多做过12个轴的张力控制。用伺服做的。随动相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