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提高DCS的功能

楼主(2008-03-18):
试看有些项目,如新疆的独山子工程并不套用Secoo的模式,没有采用现场总线。不像过去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热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DCS热,那时候一哄而起,大部分DCS处于低于平运行,有些外商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你们的DCS只发挥了25%~30%的功能。

楼主:
看到这个消息就想发火。
除了报警优化,大家讨论一下提高DCS功能的其他方法。

楼主:
提高DCS控制系统的运转率
在正常的生产中,根据生产的要求,为进一步优化操作,需要在控制系统中增加相当一部分控制点。但是在增加的过程中发现,原配置的硬件的负荷率已经达到96%,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不仅常常出现死机,当高到90%以上的时候,严重时系统容易崩溃,这样会对现场设备的运行出现很大的威胁。
通过对现有情况的实地考察和详细分析,对CPU的一系列运行参数进检查发现,系统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硬件本身容量不够,监视数据相对过多,地址点数相对过多,地址配置参数需调整,CUP参数设置不当。
现场的实际检查发现,CPU负荷比较大的站,都是所配置的CPU比较小的站,比如煤磨现场站,原料处理现场站,但是如果拆去配置低的设备,重新购买更高一级的设备,方法当然可以行得通,并且也比较简单,但是费用比较高,需要发费的资金太多,不是最好的方法,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建议采用此种方法。CPU负荷高,主要员因是因为其本身的能力相对不高,但是要求其处理的信息量相对较大引起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想办法,减少CPU的处理信息量,把不必要的一些信息,或者不是很重要的信息给取消掉。
地址点也就是绝对地址和相对地址的总和,其中的绝对地址是无法再进一步缩减的,因为这些都是中控时所必须用到的数据信息,相对地址也是中间变量或者是过程变量,这些信息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据不同的要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可以根据我们现有的不同情况进行整理或缩减。
对每一个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以后,整个DCS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发生了质的提高。在实际的控制中,充分发挥出我厂全自动控制的能力。该自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出现过故障,完全保证了操作人员的顺利操作,和设备的稳定运行。为公司不仅节省了几十万元的硬件投资,同时使整个全自动化系统的运转负荷更加合理化,稳定性更强,使整个DCS系统的全年故障率为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楼主:
改进配方;
改进批量;
改进工艺。

楼主:
“火电厂厂级运行性能在线诊断及优化控制系统”项目
获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西安热工院与多家单位合作的“火电厂厂级运行性能在线诊断及优化控制系统” 项目针对火电厂传统的运行管理模式,该系统创建了一套新的技术体系,包括全厂综合优化运行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系统集成、示范工程和推广应用。研制成功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电厂厂级运行性能在线诊断及优化控制系统"。该项目获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系统以提高火力发电厂整体优化运行及其管理水平为目标,充分应用自动化、信息化先进技术手段,通过对全厂机组运行状态在线监测与诊断、经济性能分析、系统优化控制,达到提升机组安全经济性能指标、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的目的;同时,系统把发电机组DCS实时控制网络、电厂MIS管理信息网络融入厂级监控信息网络系统中,有效利用全厂生产及管理信息,通过采用系统分层优化、计算数据三重校验和重构、模糊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等先进方法,开发了厂级生产过程监视、厂级及机组性能计算、经济指标分析及诊断、优化运行操作指导、在线机组性能试验、全厂负荷优化调度、运行性能故障诊断、机组寿命管理、过程信息统计及报表、远程WEB实时发布等功能,构成了完整的应用软件系统,实现了发电企业厂级运行性能在线诊断及优化控制。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是 看上去很美.
什么是优化?在中国的APC 工程,有几个是不扯淡的?
例如,化工业内最有名的 某某公司.
十分的了解和掌握该行业的工艺.
真正的优化就是几百行代码.
但是这个是 精髓所在.
绝对不能让 用户知道.
而且这个系统 还需要卖的上去价格.
毕竟吗,几个百分点,甚至近是个百分点的 增加效率,降低能耗.
卖的时候,配个2路的 强劲的集群服务器,
磁盘阵列.大型实时数据库.
卖一大堆昂贵的软件.
这时候,系统就值钱了,呵呵
总体报价也可以上去.

网友B:
我们做DCS维护的人员,常碰到工艺人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希望所有的仪表点都要有历史趋势,都要有报警值,结果系统的负荷增加了,有用的信息全部淹没了,其实工艺人员最后也很少看,就象我们这里,开始的时候出现报警还看一下,最后看都不看,直接确认了。
我记得在工控网上有一篇论文写的很好,就是介绍这个现象的,也就是大量信息淹没了有用的信息。
其实工艺人员如果对工艺很了解,就知道哪些点比较重要,哪些需要报警、哪些需要历史趋势,这样DCS系统的这个功能就真正起到作用了。

网友B:
其实就我认为,如果你的工艺生产不做很大的改变,没有进行工艺生产大的扩容和改造,DCS系统以前可以很好的使用,那么现在也不会存在负荷增加的问题,大部分对DCS系统进行更换,主要原因是认为DCS使用这么久了,硬件老化了,才更换DCS的,要不就是原先的DCS由于扩容,系统容量不够,而备件难以买到。

楼主:
我记得在工控网上有一篇论文写的很好,就是介绍这个现象的,也就是大量信息淹没了有用的信息。
中国工控网海外文摘里有。

网友C:
合理安排信息处理量是非常必要的,但提高DCS的运转效率并不见得就提高了生产效率,对吗?不过我们自主创出来总比老外吹的牛要省钱这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