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要以数据说话

楼主(2008-03-18):
关注国产PLC这个论坛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对客观的数据对比却很少。希望大家能上一下太平洋电脑网看一下有关手机,电脑的评测,来评测一下国产PLC与进口PLC在各方面性能的不同,如高速计数的点数,响应的频率;模拟量模块性能;高速输出点输出频率;指令使用的方便性;扩展模块。。。。。。等。来一个表格形式给大家一个参考,看下实际工作中应该用哪个品牌国产PLC更合理。就好比选手机,我是打工的应该买哪款手机,是商务人士又该买哪款更适合。这也可以说是在细分市场吧!--------------------不作对比怎能知道差距!

楼主:
本人是作玻璃深加工设备的一直使用三菱PLC,很想用国产PLC来替代,但对国产PLC性能上的不了解以至迟迟未能更换品牌。希望国内PLC厂商能提供一些实际性能上的对比。供我参考。

网友A:
相应楼主号召,第一个来亮亮国产V80的参数,不过表格太复杂了,就简单的列举几点吧:
1:资源;具有不限数量(最大9999个)的定时器(包括T0.001,T0.01,T0.1,T1S),9999个寄存器,9999个中间继电器;48K步的程序空间(当然是FLASH存储)。
2:通讯口;V80 PLC具有2个串口,可定义为2个RS232口,或者1个232,1个485,支持MODBUS主从协议和自由通讯协议。有和多家变频器的通讯案例。
3:扩展模块;V80 PLC最多可带7个扩展模块,涵盖模拟量输入/输出,热电偶,热电阻等模块,热电偶模块自带PWM输出,操作灵活。
AD模块12位精度;DA模块,12位精度;热电偶,12位,热电阻,15位精度
4:自带掉电保护功能,实时时钟;可选择保护PLC状态,并可实现在停机后接着程序运行。
5:运动控制功能;本体自带独立2路由纯硬件实现的高速脉输出功能以及2路高速计数功能。硬件的快速停止线可用于精确的定位。速度均可达50K,由于我们是硬件实现的,所以换成高速光耦可达1M。
6:具有在线编程能力;在PLC运行的过程中可修改PLC的程序,不限步速,快捷灵活。
7:可靠性;V80 PLC全系列通过CE认证,产品在多个军工项目上使用。
8:指令速度,V80 PLC采用双CPU架构,一块32位处理器,一块位处理器由FPGA实现(前面提到的高速脉冲输出即有硬件处理器实现),单步逻辑指令可达0.2us/步。
9:编程方式,梯形图编程。
如有其他需要了解的参数,楼主可回帖或者以下联系方式: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晟磊,刘俊龙,龚强
TEL:0755-26650641,0755-26650642,13825266465
QQ:515541428
website:www.plcstar.com,www.techwayson.com
EMAIL:plcstar@126.com,liu-jl@126.com

楼主:
To:矩形科技
1。德维森V80产品在扩展性要比三菱稍逊一筹,数字量模块只有三种,16点输入,8点入8点出,16点晶体管出。而在我们行业由于使用了人机界面后对输入点要求不多,常用输出扩展如8点继电器出,16点继电器出;模拟量模块点太多了,都是8A/D,16A/D或混合型的,现我常用2A/D,4A/D;无高速点扩展输出,而要用到三轴时三菱可扩展3个1PG。
2。CPU本体模块高速计数点少了点,因为我们常将三菱的6个高速点全用上了。高速输出点的主机只有50KHZ频率,比FX1N的100KHZ要低。
3。我对三菱出的新品FX1N-60MR-3A001比较感兴趣,价格低,性能基本满足我公司全系列产品。
4。若想细分市场,可以到玻璃机械之都-----顺德来看看!伦教更是重镇!今年4月10-13日北京有个玻璃设备展,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的状况。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建议!
1:扩展模块我们会根据需要增加的,主要目前受限于扩展模具的限制,一个比较大的壳做的通道太少感觉浪费。至于IO点数的支持,我们PLC可以支持数字量输入点达2048点,输出点达1024点,模拟量输入512点,模拟量输出点2048点。如果有可能我们有能力为一些专业大客户定制其所需的PLC。
2:输出告诉脉冲的频率,换高速光耦可达1M的频率,另外我们的高速脉冲输出是独立的2路,是否带高速脉冲输出以及高速计数价格差异不是大!另外,基本上目前3轴,4轴均不是插补的,那么我们有案例通过用2台PLC联网实现4路高速脉冲输出。
3:用扩展模块扩展到60点或者更多点,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4:如果楼主方便,请给我们一个联系方式(QQ,邮件均可),在方便的时候,希望有机会上门拜访,并向您请教玻璃深加工行业的特点

楼主:
To:矩形科技
   我的邮箱是dewaytang@126.com

网友B:
   很好!中国站起来了!支持国产

楼主:
我觉得支持国货不仅仅是喊口号,关键是要在行动予以体现!

网友C:
恩,国产的货也不错的

网友D:
国产PLC哪几家不错 ,推荐一下,小弟想了解一下.想用国产

楼主: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刚从北京参展回来(有土耳其代理商要到我厂参观,要提前回来准备)。参展效果比较好。许多国外朋友看了我厂的机器都觉得外观很好看,很多都有合作意向。现在还是参展的第二天(13号结束)!我拍了些相片,但不知如何上传,请各位朋友告知一二。

楼主:
我公司的双边机:qh

楼主:
以上是我公司的双边磨:采用三菱PLC与威纶人机界面

网友E:
现在国产PLC有哪些品牌?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后工作中有需要可以选购.

楼主:
To:矩形科技

贵司的PLC有没有回原点的指令?高速脉冲输出指令与三菱DRVA指令相似吗?

网友A:
re DEWAYTANG:

我们没有一个回原点指令,但是有一个停止线(绑定一个输入口)。

正好前几天有一个客户也是用三菱的,我用我们的指令实现了三菱的那个回原点指令,稍微复杂一点吧。

我是没有绑定停止线实现的,设置2段频率,在原点开关不导通时用第一段频率运行,原点开关导通则以频率2运行。脉冲个数设置都多一点,我们的脉冲输出重新设置的时候,可以设置是立即更新设置脉冲频率还是等当前输出脉冲输出完毕后再按新的脉冲输出,在这里设置为立即更新即可。

如果到原点就停止可用我们的停止线,我们的停止线的速度是比其他PLC厂家要快的。

楼主:
To:矩形科技

我粗略看了一下说明书,对输入接点,输出接点,内部辅助线圈的分配存在一些看法:输入数据必须以16的倍数+1才能被应用指令接受。那么对于点数比较多的PLC就会存在找点的问题。如00078对应于PLC哪一个点呢?只能通过计算才知道是哪个扩展的第几点,而且除以16不是每个人能在几秒内能算出来的。这对于设计与维修时带来比较多的麻烦。内部辅助线圈与输出线圈分配相似。若其中一台机用的程序用了10052地址作内部辅助线圈,因为要增加输出点,按常理我们在程序中增加控制输出线圈部分就行了,现在还得检查两者是否存在干涉才行。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

我想作为一名设计工作者在设计中除了要满足功能需要外,还要考虑一下使用者如何用才更简单,方便。

网友F(2008-04-19):
放上价格,比比价格。

网友G:
大家好
介绍下。我是德国CO-TRUST PLC江苏代表处的。我PLC主要特点是。和西门子200的PLC完全兼容。因为在德国的生产工厂原先就是西门子在德国的OEM生产工厂。西门子的200PLC原来都是我厂生产的不对外销售直接供给西门子,然后西门子贴牌再对外销售。CO-TRUST PLC扩展模块方面能扩展的点数是西门子的一倍等于小型的300PLC。价格方面比西门子便宜20%-30%。 在南京的办事处也接一些西门子200本体解 密和维修(适当的收取点劳务费^_^),有朋友想近一步了解我们PLC的可与我电话联系。

CO-TRUST产品亮点
产品 亮点 备注
CPU224 1 快速、支持RS232编程
2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3 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4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5 高速输入滤波
CPU226 1 快速、支持RS232编程
2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3 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4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5 高速输入滤波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CPU224+ 1 快速、双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CPU224+将于2008年4月开始接收订货
2 高速输入滤波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CPU226M 1 快速、三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CPU226M将于2008年5月开始接收订货
2 高速输入滤波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CPU226L 1 快速、三个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2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将于08年4月起支持
CPU226H 1 具备CPU226L的所有特性 将于2008年3月底开始接收订货
2 支持200KHZ高速输入输出
EM231-7HC32 1 高速、高精度(16Bit)
2 自带10VDC电源输出
3 特别适用于电子尺信号采集
EM231-7TF32 1 8点J/K型热电偶
2 光电隔离
3 自整定PID算法
EM231-0HF32 1 8点电压
2 光电隔离
3 高精度(16Bit)
EM231-7ND32 1 2路NTC或PT100+2路电流电压混合输入
2 光电隔离
3 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或灭菌设备
EM231-7PF32 1 8点热电偶(7种类型)
2 光电隔离
EM231-7PC32 1 4点热电阻
2 光电隔离
EM232-0HF32 4路电流电压输出
EM222-1HH32 16路继电器输出
EM222-1BL32 32路晶体管输出
EM221-1BL32 32路输入
EM277 DP从站模块
PSC266-3AT33 1 基于PLC技术的整体式专用控制器,支持CPU226L的所有特性
2 集成28路模拟量,20TC+4AI+4AQ
3 特别为回流焊设备而定制

行业需求与解决方案要点
设备 关键需求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典型客户
1.挤出机 温区多,机筒温度控制有水冷或风冷,温度滞后大难以控制

首选:CPU226L+EM231-7PF32 CPU226L内嵌自整模糊控制算法温控PID,温度控制 动态性能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最高可达64个回路,子程序库不占CPU数据及存储空间。 金纬机械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7TF模块集成模糊控制PID算法,温度控制动态效果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编程非常简单。
2.中空吹瓶机(壁厚控制) 控制闭环速度要求很快 CPU226L+EM231-7HC32 CPU226L: 速度快,逻辑指令0.15us,浮点8us,综合速度约为西门子同类产品的10倍,目前其它中小型的CPU无法达到此速度满足要求 乐善机械
3.高端注塑机 EM231-7HC32:高速、高精度模拟量,带10VDC电源输出,方便电子尺信号测量与控制 广州华研
4.中央空调 单机头需要两路温度及两路压力 首选:(CPU224+)+NTC模块 CPU224+:双通信口,一个通信口可以与HMI通信,另外一个通信口可用于楼宇系统或联网。支持中文微打。 南京五洲
5.医疗灭菌设备 备选:(CPU224+)+热电阻模块 NTC模块:集成两路普通模拟量输入及两路NTC(或PT100输入),无需变送器或两种模块,成本低。模块采样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新华医疗
6.无铅回流焊 温区多,通常需要两个以上通信口 首选1:PSC266(回流焊专用) 基于PLC的整体式解决方案,集成度高,体积小,带PID自整定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性价比非常高。有三个通信口,一个与PC机通信,另一个与变频器通信,还有一个可以与分析仪通信 日东
7.波峰焊 CPU内嵌自整定PID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节省485编程电缆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PID模块自带自整定PID算法
8.工业锅炉 温度压力信号非常多,闭环回路多 CPU226L+(EM231-0HF32)+32DI+32DO 回路数多,CPU集成PID,不占数据及存储空间而CPU速度快,可以满足多回路控制要求。EM231-0HF32模块是隔离高精度型,抗干扰能力强。 江苏万达
9.工业电炉,煤转气设备 模拟量采样信号多,模拟量输出也较多 (CPU224+)+(EM231-0HF22)+4AQ 工作环境相对恶劣,有一些高频信号,模块抗干扰能力强,采样精度高稳定。

co-trust plc 江苏代表处

伏子成 13813375207
025-84573635 85986195

网友H(2008-06-21):
V80技术指标还有待提高

网友I:
恩,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像太平洋数码那样的性能指标的对比,以数据说话,这才能让工程师们一目了然的掌握各品牌PLC的性能,好!

http://www.51PLC.com/

网友J:
工作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用国外的品牌.非常想用一些好的国产品牌替换.我的QQ:24585651

网友A:
 ;回复 DEWAYTANG :

一直没有看到前面的几个回复,不好意思,地址编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按字的长度来编码的,所以模块的数字量地址就是16的整数倍,地址不需要额外的计算,直接点击软件的IO映射表就可以知道这个模块的IO资源,从哪里开始,占用多少资源。另外我们的字和位是可以互相赋值和做一些运算的,例如,MOVE 10001,01,

MOVE #FFFFH,01; MOVE 017,40001等等,这些位的地址也必须是16的整数倍。

中间辅助变量和输出都是以0开始,因为其实2者在程序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为符合MODBUS协议,就用同一算变量空间,事实上,因为V80的变量可达9999个,所以,在程序设计的时候,中间辅助变量大可从0100,或者0500以后开始用即可。

至于ladder说的V80的技术指标的问题,我想就看你指的那一个方面,目前应该说想脉冲输出的频率和计数器的频率宣称指标上比一些PLC要低一些,实际我以前介绍过我们的高速脉冲输出和脉冲技术是由硬件实现的,实际我们的输出和计数除掉光耦的因素,速度上到M都没有问题。V80不管从性能上,还是指令上应该说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网友K: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经营的产品有伺服电机、减速机、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电器、伺服电机配线插件、编码器、联轴器等等。
伺服电机:日本富士、三菱、松下、安川、德国MOTEC
变频器:日本富士、三菱。
PLC可编程器:日本富士、三菱。
触摸屏:日本富士、三菱、松下。
减速机:德国MOTEC行星减速机、台湾泰映减速机。
编码器:丹麦SCANCON工业编码器、日本多摩川(TAMAGAWA)工业编码器。
低压电器:日本富士。
伺服电机专用联轴器:日本三柱、国产赫建。
富士、三菱、松下、安川伺服电机配线、插件。
3M插件系列。
联系人:高恺 13795475120
电话:021-33776710
MSN:gaokai200888@hotmail.com
Email:gaokai512958@163.com

网友L:
V80软件内的IO映射表功能很强,不需要用户去算的,可以直接从里面读到每个IO的地址。

网友M(2008-07-21):
顶CO-TRUST,扩展模块通过CE认证的,性能绝对可靠,自带PID调节,特别适合温度测量多的控制场合.价格还便宜

网友N:
一级代理台湾永宏PLC

规格特点:
体积超小——最小体积90mm(W)×60mm(L)×80mm(H)
机型齐全——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44点及60点主机及多种扩充机/模块
功能超强——整合各种尖端功能于一晶片,功能媲美中大型PLC
价格最具竞争力——采用SoC设计,大幅降低体积与成本,竞争力最佳
经济型主机:FBS-14MA(T)、FBS-20MA(T)、FBS-24MA(T)、FBS-32MA(T)、FBS-40MA(T)、FBS-60MA(T)
高功能主机:FBS-14MC(T)、FBS-20MC(T)、FBS-24MC(T)、FBS-32MC(T)、FBS-40MC(T)、FBS-60MC(T)
NC控制主机:FBS-20MN(T)、FBS-32MN(T)、FBS-44MN(T)
● 电源电压100~240VAC或24VDC ● 平均执行时间0.33μs/顺序指令
● 最大程序容量20K words ● Windows编程界面,运转中可修改程序
● 单机I/O最大可扩充至512点数,模拟量可扩充至128点
● 单机最大4轴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920KHZ,并具3种运作模式(U/D,K/R,A/B)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具8种运作模式(U/D,U/D×2,K/R,K/R×2,A/ B,A/B×2,A/B×3,A/B×4),计数频率可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计数频率总和8KHz
● 12组32位元硬体循环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每组计数频率可达20KHz
● 5组0.1ms高速计时器,其中4组为32位元,1组为16位元
● 16点/32种外部中断输入 、输入点可规划捕捉功能
● 4点PWM输出,具1/100或1/1000解析度,频率可达72Hz~18.432KHz或720Hz~184.32KHzNC定位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 ● 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可多轴同动及提供直线补间(直线插补)运动控制及定位

QQ:358951173(备注PLC)    0592-8268391;15805913815    luohuali5566@163.com   罗小姐

网友O(2008-11-10):
國產的也不錯啊!支持國產!

网友P:
国产的货也不错的!!!!!!!!!!

网友Q:
国产的货也不错的!!!!!!!!!! ..

网友R(2009-01-07):
推荐一款co-trust plc      网站,站址:http://co-trust.com/

欢迎大家查看技术性能指标,

速度比西门子的同系列PLC快10于倍,各种性能和主用模块对比西门子性价比高,并且其模块完全兼容西门子PLC,技术服务也好,

还可用200系列替代西门子300系列,(已用成功案例)

我觉得有需要买PLC的先生,可以考虑一下这款国产的PLC,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很好!中国站起来了!支持国产

网友T:
楼主的IDEA是不错的,要进行评测,当然需要权威的机构,而目前缺的就是权威机构

网友T:
V80的资源还是不错的:“具有不限数量(最大9999个)的定时器(包括T0.001,T0.01,T0.1,T1S),9999个寄存器,9999个中间继电器”。

通过这些资源可以把程序做得人性化一点。

网友U:
36楼 你们的产品我看了 感觉是 高仿 西门子啊 速度块10倍 真的假的啊 速度块了 那稳定性呢 怎么样???

网友R:
稳定性能方面:  公司有一个实验室,专门用于制造干扰,以此来模拟现场,检验产品的抗干扰能力,已经在用的客户,都是满意的。

快10倍,(肯定不会乱说话的,这是可以用产品当场来实验,测试的!)写个程序运行就能看其执行时间就出来了,若说谎一下就穿了。

网友R:
仿 西门子的产品,是因为西门子的品牌响,但其技术指标确实是有优势的

网友V:
co-trust  到底是国产的还是德国的?最好你们公司先统一口径了再来。

网友A:
V80PLC的功能块可以级联,程序也比其他家看起来精简,代码占用的空间也更少。当然V80的程序空间是48K字,也是目前小型PLC中最多的!

网友W:
不要广告,最有效的是横向的对比,性能、参数、价格等等

网友X:
售后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哦

网友Y(2009-02-23):
深圳汇川   中国自主产品。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了解我们。有想试一试汇川plc的跟我联系啊 13556651255

网友F(2009-05-24):
一定要好用。一定要好用。

网友Z:
看来这个问题大家很喜欢,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做广告呀!

网友AA:
仿西门子LOGO!功能块编程简单

很适合小型控制场所。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性价比高。13851428396

网友AB:
CO-TRUST可不是德语单词,我觉得不是德国的。

网友AC(2009-07-03):
想用国产就是.....................

网友AD:
有做PLC经验的同行,多多支持一下,好让大家有个对比,便于更好的学习。

网友AE(2009-09-22):
我也想用国产的PLC,支持国货,但国产的质量确实差一些,PLC经常和电脑连接不上,传输线和软件都是厂家提供的,偶尔连上一次,梯形图总是在抖动,非常不稳定,抗干扰差,这还是仿造西门子的,而且不好用厂家不给退货,甚是烦恼,不用不知道,用了就会后悔。

网友AF(2009-12-03):
推荐一下

大家好!
三凌国产PLC/文本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特价了
FXIS系列:
FXIS-20MR/MT-001
FXIS-30MR/MT-001
FXIS-14MR/MT-001
FXIS-10MR/MT-001
单板系列:
SLIS-32MR-4AD
SLIS-30MR-B
SLIN-40MR/MT-B
SLIN-40MR-4AD-2DA
文本系列:
MD204LV4/V5/V6
MD308L
MD306LV1.0
OP320
新品上市:
FX1N-40MR/MT-001
FX1N-60MR/MT-001
SLJD一体机
单色触摸屏MD507L 5.7寸液晶显示
有需要库存请联系:郭小姐 电话:0755-29787801 13544179001
联系QQ:916682069 全部现货 货量有限

网友AG(2010-07-08):
大家好看看我的产品,

 济南国民科技有限公司 任博文  13181710909

常规控制器XPC21系列
此系列控制器包括XPC2140、XPC21104等型号,此外我们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产品进行改装定制,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创新,研发生产的控制器在各行业的应用中验证了其卓越的性能,同时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丰富和提高产品的功能与性能。
此系列控制器是一款高性能、高效率、C语言编程的嵌入式单板控制器,和传统的PLC相比,不仅具备PLC的所有功能,而且在顺序控制、数据处理和存储、模拟量处理、现场通讯等方面远远优于PLC。其体积小巧,结构紧凑,可实现复杂的逻辑过程控制,具有优异的数据处理能力,非常适合中等规模的数据采集与控制。此控制器是以嵌入式工业级专用CPU为核心单元,它集成了FLASH存储器,静态RAM,数字I/O口,A/D转换输入(选配),D/A转换输出(选配),RS-232、RS-485串口和一个10M的工业以太网口(选配)。产品元器件均为工业级标准,PCB板采用军工级三防处理,可以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长期稳定工作。
XPC2140 XPC21104

产品优势
●高可靠性工业级CPU
●程序容量512K,数据容量512K(带电池备份)
●工作温度在–40℃~+85℃范围内,可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稳定工作
●多种通讯接口,支持MODBUS_TCP、MODBUS_ASCII/RTU及多种自定义协议,能够同多种组态软件(WinCC、组态王、LabView等)互联
●支持工业以太网,可通过Internet远程操作维护,支持TCP/IP等众多通讯协议,支持CDMA_1x、GPRS、ADSL、PSTN、电台等通讯方式
●高精度模拟量,可编程配置模拟量处理单元
●极低的功耗,最大5W,极低的对外电磁干扰(EMI)
●采用高级语言:C语言编程,支持μC/OS-Ⅱ实时多任务

技术参数
项目 XPC2140 XPC21104
CPU 工业级CPU
程序容量 256K (标配) 可扩展到512K
数据容量 128K (标配) 可扩展到512K
后备电池 1F超级电容和可更换的 3V纽扣型锂电池,保存实时时钟和数据RAM
以太网口 可选配10Base-T, RJ-45,具有连接和通讯状态指示灯
Keypad/LCD 支持键盘/液晶模块
开关量输入 16路带光电隔离
24路继电器输出
5A阻性负载 48路带光电隔离
56路继电器输出
5A阻性负载

开关量输出
模拟量输入 8路模拟通道,4~20mA、0~10V、0~100MV程序可配置,12位分辨,50kHz采样速率,
模拟量输出 可选配0~10V模拟量输出
通讯端口 1个RS-485,2个3线 或1个5线 RS-232 ,1个编程口
实时时钟 有
供电电压 VC : 9~36V , DC :最大5W
工作环境 温度: –40℃~+85℃;湿度:5~95%, 不结露
外形尺寸 249mm×111mm×37mm 249mm×111mm×67mm

网友AH:
台湾的,永宏,售后服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