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18):
如果把3相鼠笼式异步电机的转子拆下后再通以额定电压,会烧定子线圈吗?

网友A:
没试过.映象里以前见过这个问题,因能量不能被传递平衡,会烧电机.
  个人看法,各位讨论.

网友B:
当然会烧了,给你吃饱喝足不让你拉撒你会怎么样

网友C:
 肯定会烧!

网友A:
呵呵,不急会等着,急的话会憋着,等机会解决.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找个电机试验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别忘了将结果告诉大家哦

网友E:
不会烧!不信你试一下!。。。。。。。。。。。。。烧了不能怪我!

网友F:
先前讨论过,因为感抗小了许多,会烧的。

网友:
能量不释放。肯定要烧掉。。。

网友G:
不烧才怪,把转子拿了,没有无功转换,所加额定电压所发的功全加在定子绕组上,你自己算算他的电流,再算算所产生的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