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opc server导入一两维数组

楼主(2008-03-18):
我在下位机里建了一个两维数组[1..80,1..20001],上位机里的数组格式是Excel,现在要通过opc server将这个数组导入,请问有何简便方法?这么大的数据量全部写入大概要多长时间.为了保证写入数据正确,我准备每写入一个数据就在读出检验一次,这样的数据传输量可能要比定义的数据量大一倍.我的opc sever是标准的CoDeSys OPC 02.

网友A:
OPC客户程序一次要尽可能多的读一批数据,
这是很快的,可以做到;
如果一个一个的读就会很慢;
Excel格式要用兼容的文本格式(tab#9与回车组成),
可以写的极快,否则,用OLE方式太慢;

楼主:
因刚开始用,不是很明白,成批读是可以做到的,但Excel格式可以讲的仔细点吗?谢谢!

网友B:
OPC CLIENT一般用异步的方式进行通讯。
成批取数据,得看开发包是否提供此类接口。

楼主:
如不能成批写,用循环的方式把约150万个数据约3M的流量写下去大约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