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操作导则》

楼主(2008-03-18):
                                 《电气操作导则》

   1 范围
1.1 本导则适用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调度、变电工作中的电气操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发电厂参照执行。
1.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系统的配电网络及用户变电站、自备发电厂的电气操作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DL 408-199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DL 409-199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
    DL 558-1994 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DL 755-2001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DL/T 80O-2001 电力企业标准编制规则
    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法规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3.1 设备状态定义
3.1.1 一次设备状态
    运行状态:是指设备或电气系统带有电压,其功能有效。母线、线路、断路器、变压器、电抗器、电容器及电压互感器等一次电气设备的运行状态,是指从该设备电源至受电端的电路接通并有相应电压(无论是否带有负荷),且控制电源、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正常投入。
    热备用状态:是指该设备已具备运行条件,经一次合闸操作即可转为运行状态的状态。母线、变压器、电抗器、电容器及线路等电气设备的热备用是指连接该设备的各侧均无安全措施,各侧的断路器全部在断开位置,且至少一组断路器各侧隔离开关处于合上位置,设备继电保护投入,断路器的控制、合闸及信号电源投入。断路器的热备用是指其本身在断开位置、各侧隔离开关在合闸位置,设备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满足带电要求。
    冷备用状态:是指连接该设备的各侧均无安全措施,且连接该设备的各侧均有明显断开点或可判断的断开点。
    检修状态:是指连接设备的各侧均有明显的断开点或可判断的断开点,需要检修的设备已接地的状态,或该设备与系统彻底隔离,与断开点设备没有物理连接时的状态。在该状态下设备的保护和自动装置、控制、合阐及信号电源等均应退出。
3.1.2 二次设备状态
    运行状态:是指其工作电源投入,出口连接片连接到指令回路的状态。
    热备用状态:是指其工作电源投入,出口连接片断开时的状态。
    冷备用状态:是指其工作电源退出,出口连接片断开时的状态。
    检修状态:是指该设备与系统彻底隔离,与运行设备没有物理连接时的状态。
3.2 操作术语
3.2.1 电气操作
    电气操作:是指将电气设备状态进行转换,一次系统运行方式变更,继电保护定值调整、装置的启停用,二次回路切换,自动装置投切、试验等所进行的操作执行过程的总称。常用电气操作如下:
    a)单一操作:是指一个操作项完成后,不再有其他相关联的电气操作。
    b)倒母线:是指双母线接线方式的变电站(开关站),将一组母线上的部分或全部线路、变压器倒换到另一组母线上运行或热备用的操作。
    C)倒负荷:是指将线路(或变压器)负荷转移至其他线路(或变压器)供电的操作。
    d)并列:是指发电机(调相机)与电网或电网与电网之间在相序相同,且电压、频率允许的条件下并联运行的操作。
    e)解列:是指通过人工操作或保护及自动装置动作使电网中断路器断开,使发电机(调相机)脱离电网或电网分成两个及以上部分运行的过程。
    f)合环:是指将线路、变压器或断路器串构成的网络闭合运行的操作。
    g)同期合环:是指通过自动化设备或仪表检测同期后自动或手动进行的合环操作。
    h)解环:是指将线路、变压器或断路器串构成的闭合网络开断运行的操作。
    i)充电:是指使空载的线路、母线、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带有标称电压的操作。
    j)核相:是指用仪表或其他手段核对两电源或环路相位、相序是否相同。
    k)定相:是指新建、改建的线路或变电站在投运前,核对三相标志与运行系统是否一致。
    l)代路:是指用旁路断路器代替其他断路器运行的操作。
3.2.2 调度指令
    综合令:是指发令人说明操作任务、要求、操作对象的起始和终结状态,具体操作步骤和操作顺序项目由受令人拟订的调度指令。只涉及一个单位完成的操作才能使用综合令。
    单项令:是指由值班调度员下达的单项操作的操作指令。
    逐项令:是指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按顺序下达的综合令或单项令。
3.2.3 操作票执行
    操作票:是指进行电气操作的书面依据,包括调度指令票和变电操作票。
    操作任务:是指根据同一个操作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相互关联、依次连续进行的电气操作过程。
    双重命名:是指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的电气设备中文名称和编号。
    模拟预演(模拟操作):是指为保障倒闸操作的正确和完整,在电网或电气设备进行倒闸操作前,将已拟定的操作票在模拟系统上按照已定操作程序进行的演示操作。
    复诵:是指将对方说话内容进行的原文重复表述,并得到对方的认可。
    唱票:是指监护人根据操作票内容(或事故处理过程中确定的操作内容)逐项朗诵操作指令,操作人朗声复诵指令并得到监护人认可的过程。
3.2.4 操作常用动词
    合上:是指各种断路器(开关)、隔离开关通过人工操作使其由分闸位置转为合闸位置的操作。
    断开:是指各种断路器(开关)、隔离开关通过人工操作使其由合闸位置转为分闸位置的操作。
    装设地线:是指通过接地短路线使电气设备全部或部分可靠接地的操作。
    拆除地线:是指将接地短路线从电气设备上取下并脱离接地的操作。
    投入或停用、切换、退出:是指使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故障录波装置、变压器有载调压分接头、消弧线圈分接头等设备达到指令状态的操作。
    取下或投上:是指将熔断器退出或嵌入工作回路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