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伺服问题

楼主(2008-03-18):
一般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比如几秒钟)输出最大力距而不会报警?

网友A:
是的。有的输出时间可以通过驱动器参数设置。很多伺服驱动产品的说明书上都有过载保护特性曲线,从上面可以看出其短时输出转矩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当然前提是选用的电机有相应的输出能力。

网友B:
10ms以下就够了....看你的电机特性了...好的电机当然出力效果更好...

楼主:
谢谢当时明月在的回答.
楼上说的"10ms以下就够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第一要看你的电机参数,二要看你的设定参数而定的

网友B:
加速时间..一般可以调到10ms以下...

网友D:
10MS就是10毫秒,基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现在国产的做到10MS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10ms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是指的空载吗?带负载一般没有这么快吧?

网友D:
肯定是空载,不然负载在不同的场合都是不同的,怎么会有额定的数据。

网友E:
 伺服菜鸟:“10ms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是指的空载吗?带负载一般没有这么快吧?”

10ms肯定指的是最大力矩
楼主自己问的也是最大力矩,怎么会搞到额定转速

楼主:
"10ms肯定指的是最大力矩
楼主自己问的也是最大力矩,怎么会搞到额定转速"?
看不懂.

网友F:
借问一下
如果200W的伺服电机,从0转速加速度到1500r/min,空载时加速时间最小多少ms在启动、停止、正反向换向运行时而不会产生“振动”?

网友G:
在一周内能达到最大力距吗?时间需要多少?

网友H:
在一周内能达到最大力距吗?时间需要多少?
一周内达到最大力矩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哦,可能有很多人误解我所问的问题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伺服是不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输出最大力矩而不会发生过载报警?

网友H:
可以,具体多长的时间,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D:
看你要求在多长时间要输出最大扭力,如果很短的时间,它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并不会报警,但也绝对不可能到达你要求的时间做出最大的扭力!

楼主:
我主要是担心在马达启动加速时,由于惯性力矩的作用,使负载总力矩暂时大于电机额定力矩(但没到达最大力矩)时,电机会过载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