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控温问题

楼主(2008-03-19):
在IFIX软件中用PID控温,如果负载反映滞后,而且散热较快,在控温时会有要么温度达不到设定值,(也就是输出和散热相抵),要么就可以达到但由于滞后,振荡很大,请高手指点,这时应该如何调节它的PID,是不是把积分去掉,加大微分,减小比例,也就是只用PD调节啊?

网友A:
简单PID很难满足滞后性强的系统,建议用智能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