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直流调速,弱磁电流波动,请教

楼主(2008-03-19):
我公司1400铝冷轧机,传动系统为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最近,开卷机弱磁时,弱磁电流、电枢电流、张力显示都有小幅波动,不稳定,不弱磁时电枢电流很稳,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A:
做励磁优化

网友B:
以前工作正常吗?如果以前工作正常,看一下参数有没有变化,现在电流是不是比以前大,弱磁区的特性软。
如果是新上的设备或换过控制组件建议做弱磁优化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最近刚开始注意,以前应该是比现在的波动幅度小得多,参数表没动过,设备运转两年了,不是新上的;励磁电源(380v)压降较大(390-375v)不知是否正常?
另外,此现象是否与速度反馈编码器有关,请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C:
那你看看编码器反馈值,有没有波动,估计不会是这问题.

楼主:
谢谢指点,我有点有病乱投医!

网友B:
既然弱磁调速肯定励磁是电流控制方式,励磁电源(380v)压降较大(390-375v)是正常的

多考虑一下负载的问题,是否负载过大

楼主(2008-04-19):
十分感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D:
励磁优化    ,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