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和B之间绝缘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楼主(2008-03-19):
A和B之间绝缘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B和C之间绝缘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A和C之间绝缘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ABC和N之间缘源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ABCN和PE之间绝缘达多少欧姆就算合格了??

  我在等你们的回复呢.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要看你是多少伏的电压了。

网友C:
呵呵,LZ在练习绕口令呢.

网友D:
0.5M欧以上.

网友E:
根据电压不同而定,一般要2M。

网友F:
电压多少?

网友G:
低压电动机用500V摇表,0.5兆欧就可以用了
越大越好

网友H:
 电压多少?绝缘也不一样.一般要求 2M以上

网友I:
 电工九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20 22:17:00
    低压电动机用500V摇表,0.5兆欧就可以用了
越大越好

支持

网友J: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看电压是多少了。电压不一样两相之间的距离比一样绝缘电阻值也不一样。这是我的认为。

网友K:
根据工作电压的不同,绝缘电阻不同,低压在0.5M以上,高压在2M以上。

网友L:
低压电动机用500V摇表,0.5兆欧就可以用了
越大越好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