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profibus-dp网络SF灯长亮红色,STOP灯闪烁

楼主(2008-03-19):
我现在有profibus-dp网络,主站为S7300 CPU315-2DP,现在SF灯长亮红色,STOP灯闪烁,当我下载参数与程序时,会出现NO other active parter can be found.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为什么啊,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开关拨到MRES时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受到时干扰的原因,MRES是复位的意思

网友B:
没有建立连接,请用MPI下载新的硬件组态信息后就OK了,清检查硬件组态配制信息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