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指定的打印机

楼主(2008-03-19):
软件里面指定的打印机好象都停产了
有一个我知道没停产 不过好贵

网友A:
请问您需要使用并口打印还是采用USB打印?
如果是并口打印,您可以选择北京炜煌生产的WH4008A31/33系列
如果是采用USB进行打印,可以选择EPSON ME2(彩色喷墨打印机)或者是HP 1010(激光打印机).
这些机型目前市场上都有销售.

网友B:
你能不能找到一般hp的打印机试试,我试过好几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