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是怎样起动的

楼主(2008-03-19):
220V的散热风扇是如何起动的,我拆过一个里面只有一组线圈,连两极都没有,它又如何转起来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罩极起动吧。

楼主:
  罩极起动吧。,,应该有电容吧,但它那没有,楼上说的不对吧

网友B:
 罩极起动没有电容

网友C:
知道了不,知道了不,老大

网友C:
 罩极起动没有电容的,老的啊

网友D:
兄弟,这是罩极电极,是不用电容的,

网友E:
是罩极电机,不过谁能将原理讲一讲

网友F:
这是罩极电极

网友G:
罩极电极

网友H:
(1)凸极式罩极异步电动机

    定子铁心用硅钢片叠压而成,每个极上绕组有集中绕组,称为主绕组。在每个极面的一边开有一个小槽,槽中有短路铜环,罩住磁极面1/3左右。铜环把极面罩住一部份,故称为罩机电动机;又因为主磁极是凸出来的,全称为凸极式罩极异步电动机。

   当定子绕组上的通入单相交流电时,它所产生的脉动磁场在短路环的作用下,磁极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移动的磁场,着是一个旋转磁场,使转子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是从磁极处向短路环方向移动。

(2)隐极式罩极异步电动机

     主绕组匝数多,线较细;起动绕组(罩极)匝数少(2~~8),线较粗,一般为主绕组导线直径的3-5倍,起动绕组自成闭合回路,其作用与凸极式铜环一样,这种电动机在定子铁心槽上,不易看出磁极,故称为隐极式。隐极式异步电动机磁场转方向是从绕组向起动绕组方向移动,转子沿旋转磁场方向旋转。

   凸极式或隐极式罩极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内较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较低,起动性能和运行性能较差,但结构简单,成本低,运行时噪音小,耐用,维修简单。功率范围15-90W额定电压为220V,适宜小型风扇,电动模型,电唱机及各类轻载起动的小功率电动设备。

网友H:
单项电动机要想启动,必须要有旋磁场,可以用电容移相,短路环移相,罩极式电机利用每个磁极上的短路环来产生必要启动力矩,短路环中有感生电流,电流生磁场,两个磁场相互叠加,便可以产生滞后的磁场,它不用电容移相,既可以启动电动机,因为不能产生足够的滞后角度,所以启动力矩小,而且电动机的转向只能是从未罩的磁极转向被罩的磁极,电动机的转向是固定不动的,除非将电动机的定子的两个头调换过来,因为机械结构的限制一般不易调换

网友I:
 唐勇师傅讲得很详细

网友J:
是这样的!要电机旋转,就必须要有旋转磁场!

楼主:
 唐勇师傅讲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K:
稳固一下,再学一遍

网友L:
谭师傅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