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超速,类似飞车咋办

楼主(2008-03-19):
现场用原装西门子7018带的一台直流电机,因为换电机,所以重新做了优化,电机放在控制柜旁试验,没有放到现场。空载。出现的现象是,转速过高,接近额定,用的是固定给定的方式,给到了10%,电枢电压到500V多,用另一台正在使用的装置带这台电机也是一样效果(两台装置配置一样),用的是速度控制,无测速机,报过F038超速故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急!!

网友A:
检查反馈方式,(在参数里看),如果不是电枢电压反馈,那么先改为电枢电压反馈方式再试试看。

网友B:
如果两台都是这样,你再看看参数!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反馈选不对

网友C:
不明白,看高手解答.会是电流控制吗?

网友D:
检查参数.查反馈.

网友E:
改电压反馈试一试,反馈参数设置是否对。

网友F: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网友G:
   “电枢电压到500V多”

1、减小给定,降低电枢电压;
2、不要空载起动,负载启动;
3、增大励磁电流;

网友H:
电机参数+框图检查下

网友I:
负载启动;增大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