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报F003

楼主(2008-03-19):
我的西门子440报警F003直流检测R0026为零,A788J的5,8脚有5V电而和9.10脚没有了5V电压,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A:
24CO2程序被冲动掉了

网友B:
+24V正常吗?也有可能是存储器坏了

网友C: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吧!直流回路电压为0。而F003是欠电压的意思。

网友D:
24CO2程序片可能坏了

网友E:
之前换过CPU吗?24CO2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