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声器电声性能指标

楼主(2008-03-19):
传声器:灵敏度是表征传声器在一定声压作用下能产生多大的电输出的一个物理量。一般说来它是传声器的输出电压同该传声器所受声压的复数比。它的表达式是:M=e/p式中:M为传声器的灵敏度,单位V/Pa;e为传声器的输出电压,为了避免受负载的影响,常用开路电压,即电动势表示,单位V;p为传声器所受的声压,单位Pa。也可以用对数表示:L=20lg(M/Mr)式中:L为传声器的灵敏度级,单位dB;Mr为参考灵敏度,Mr=1V/Pa。
  频率响应:传声器的频率响应是指在某一确定的声场中,声波以一指定的方向入射,并保持声压恒定时,传声器的开路输出电压随频率的变化的曲线。传声器的频率响应是传声器的主要指标之一,为了得到良好的音质,一般要求传声器的频响曲线在较宽的频率范围之内平直。
  输出阻抗:每只传声器都有一定的内阻抗,从输出端得到的内阻抗的模就是该传声器的型号:VI-2NX-IU M93C766 JX2N2945 UC3845BNGONSEMI MAX6725KARYD2-T

网友A:
就是"话筒"又叫"麦克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