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和线电压

楼主(2008-03-19):
各位前辈,小弟请教一个低级问题:什么是线电压,什么是相电压?不要骂我哈.

网友A:
线电压是两相间的电压,相电压是其中一相对地电压,例如最常见的三项四线制中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

网友B:
经典回答.

网友C:
经典问题

网友D:
建议看看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