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c-2dp 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8-03-19):
小弟最近在用314C-2DP的CPU,昨天开始配置好并写好程序下到PLC中,然后SF,BF灯就都亮了,经查找原来是硬件配置问题(我的CPU是拆下来的的,单独用的,硬件配置中我配置了PROFIBUS-DP网络),不过现在也没查出是为什么。后来把CPU删除后重新加上,再下载就OK。可是我仔细对照过,除了网络配置不同外,其余都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CPU无法进入RUN状态。 配置好后我又下载程序,下载时说FB1不能下载,查了半天,原来我用了个IW130,经修改发现只有改到IW126才可以下载,IW127开始就不能下载。后来我去查找314C-2DP的技术参数,其I/O地址区是1KB,过程映像是128字节,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IW127开始就不能下载程序。 帮助文本说是:“使用了超出CPU范围的地址(例如,对于S7-300 CPU,使用了IW 128)”,可是我的IO地址去远远超过了128啊。望高人指教!
另 对于什么是过程映像是什么意思?
   上面那个超出CPU范围中的范围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使用PIW130试试看能否下载?

楼主:
我搞明白了,SF BF 灯亮是因为网络配置的问题,把网络配置去掉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过程印象就是CPU地址的范围,也就是I/Q的范围,超出此范围要用PI/PQ了。折腾了一天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