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系统SOE组态

楼主(2008-03-19):
求助各位大虾,我现在已把SOE点组态作好了,timestamp已可以看到,好象是64位的数.我上位机是用的是RSVIEW32,如何能将其数据在上位画面显示出正常的年\月\日,时\分\秒??另外如果我要把SOE点信息存储起来用于以后调查事故原因,我应该怎么作才可以达到?或者AB系统本身有这个功能吗?以前小弟我是作DCS的,PLC头一次作,很多地方都不懂, 麻烦那位高手指点迷津啊,谢谢.

网友A:
请教楼主,AB有SOE功能吗?

楼主:
答卢冬,问题是我现在用的AB系统,的却有SOE卡件,这个是事实

网友B:
你少配置一个GPS卡,所以只能显示事件顺序,不能显示时间。 配置一个GPS卡,才能显示时间。 型号:HiProm公司的1756-HPGPS AB和SIEMENS的一样,东拼西凑也能实现SOE。

楼主:
那我暂时没有联GPS,而且我用的GPS不是AB的,也不是你说的 HIPROM公司的,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实现SOE显示时间了?本身系统计算机时间是不是可以作为参考时间呢?

网友B:
AB 没有GPS模块,随便找一个GPS只要能连上AB PLC即可。
本身系统计算机时间可以作为参考时间。需要单配一个CPU和SOE连接。

楼主:
恩,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不过siren啊,我还是不会把下位机采集到的数据,送到上位机显示出来啊,指点指点啊.呵呵~~~

网友B:
你在RSLOGIX5000安装目录下找SOE例子程序。

楼主:
我找到是找到了,不过,上位机怎么把下位机的数据变成可以显示的年\月\日格式,好象就没有相关说明了,真是麻烦啊

网友B:
好象在写字本打开,不搞技术了,忘完了。

楼主:
拜托各位大哥,想想办法吧, 我的系统最近要出厂咯

网友C(2022-03-02):
可以 配个 国产的 SOE 系统,ABB系统和 SOE系统DI 开关量可以 并接的, 国产的 SOE 系统通过 modbus 可以和AB系统通信的,详细国产SOE见: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7872/50787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