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两年的S7-400通讯故障

楼主(2008-03-19):
   给大家说说一个间断出现两年未能解决的通讯故障。
   先介绍系统组成,主站是一台S7-400西门子PLC,从站有5台6RA70直流调速装置、三台ET200M子站、15台ET200S子站。
   最开始出现故障是有一台et200s子站报故障导致通讯中断。将该子站更换问题解决。
   时隔数月又出现同样问题,但故障出现时间都很短,而且在线监测不少子站都有故障记录,将通讯线接地、线路等都查了一遍,怀疑是通讯线路或接地故障引起。查完以后开机一切正常。
   维持数月老毛病重新出现,因为故障都是眨眼即逝,还是怀疑通讯问题,由于子站太多,而且不少子站无关紧要,通讯线有200多米,按说不算长,久病乱投医,重新组态去掉了10个et200s子站,改完以后工作正常。
   时隔半年,毛病再次出现,这种问题不少工程师看过,都觉得还是通讯干扰问题,有在PLC总线出口加了一个网络中继,将PLC、传动、子站分离开来。工作正常。
   好景不长,十多天。又将通讯波特率由原来的1.5M改为187.5K,中间又出现过一次报故障,看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大家不妨提点建议。

网友A:
检查一下DP线路,必要时更换线路走向和线缆

楼主:
DP线路已更换一次,走向完全改变,远离动力电缆,在其他单位有过类似问题这样可以解决,在这就是不行!

网友B:
有没有怀疑过主站?

楼主:
应该没有理由怀疑主站,因为始终报的故障都是子站故障,还有什么原因能使PLC报这种故障?

网友C:
网线换了,有没有抗干扰的措施,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D:
可否把故障信息发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E:
通讯线这么长啊

网友F:
是否存在低频干扰?仅有铜网编织屏蔽层的电缆不能屏蔽低频干扰,只有高导磁率材料才具备此项功能。
    电缆穿钢管或用钢带(或钢丝)铠装型RS485电缆,并正确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