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3-19):
我手里有个PWS1711的屏,想与现在步进科技出的PLC配合使用,PLC是KINCO  K306的.但不知道具体要怎样通信,据说要用MODBUS,但该怎么选?还要设置些什么?望各位指教!!

楼主:
谢谢,但是HITECH屏没有RTU啊.很郁闷啊

网友A:
TO:ady
   有,在ADP软件中的modicon RTU 984 slave协议就是modbus协议,效验方式是RTU的。
   一般需要使用上位机和PLC进行通讯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通讯协议是否一致,2、通讯参数两边的设置是否一致,3、通讯线 1711的支持232、485、422的通讯方式。
   可以的话,请致电022-24891997-2081

网友B:
学习下吧,没有用过。

网友C:
没用过这个,难道随机没有使用手册么?

楼主(2008-05-04):
引用 网友A:
TO:ady
   有,在ADP软件中的modicon RTU 984 slave协议就是modbus协议,效验方式是RTU的。
   一般需要使用上位机和PLC进行通讯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通讯协议是否一致,2、通讯参数两边的设置是否一致,3、通讯线 1711的支持232、485、422的通讯方式。
   可以的话,请致电022-24891997-2081

谢谢 了 ,当时很急没弄出来就换三菱PLC了。等有机会研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