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知道直流电机的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及保养内容

楼主(2008-03-19):
如何判断电机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温升的标准是生么?如何进行保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电机里直接加装PTC电阻,直接测电机里的温度

楼主:
这恐怕不好实现,我想测外壳的温度,来判断我们电机的状态,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测时外壳的温度怎么判断,如果我们的电机绝缘等级为f级,绝缘件的极限温度为155摄氏度,那么外壳温度达到多少度就有危险了??我查资料了,说是实际测量中往往以不烫手为准?那这个标准怎么掌握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B:
手放在电机上5秒都坚持不住,这就不行了。

楼主:
人和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说起来不怎么科学。

网友C:
这要看绝缘等级,每个等级都有最大温度,不能超过这个温度。还有要多次测量温度做好纪录,如果是负荷多变的设备就要在最大负荷长时间运行时测试。最终根据温升来看!

网友D:
我们是用手持式的红外线温度测试仪测量电机温度的

楼主:
对:hzdsq7504关于
我们是用手持式的红外线温度测试仪测量电机温度的
内容的回复:推荐一下你的红外线测温枪吧??

网友E(2008-10-21):
那位有plc四路抢答器线路图、程序请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F:
不同电机都有不同防护等级,不超过防护标准就可,我认为60-75c°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