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同步,第三轴与同步轴做插补,能否用QD75实现

楼主(2008-03-19):
如题

网友A:
如果同步要求不特别严格,是可以的。

两轴同步:同步精度是多少?毕竟QD75只管发脉冲,对实际运行偏差不做动态处理。所以精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伺服响应频率来保证的。

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能要用Q172做,

第三轴与同步轴做插补,这个应该没问题,毕竟这是定位模块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