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可控硅还是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3-19):
做一个电阻炉的温控系统,但反馈回路中不知是用双向可控硅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阻丝加热,请各位高手赐教!现在知道双向可控硅可能调功,但不知道固态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哪个能更好些。

网友A:
固态继电器靠通断比调节,电流不连续;如果功率大,建议直接用电力调整器(可控硅)!

网友B:
用可控硅好些,固态继电器一般不能用于pid调节,只能on/off调节

楼主:
哦,谢谢二位啊!!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有一种是可以调节电压,用它我看可以的,你去商店问问我们这里有的。其实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用的是可控硅。

网友D:
这两种方式都可用于电炉的炉温控制.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回态继电器控制造价低,但在控制温度时因为靠占空比调温,一般在一秒或几秒钟通断一次,功率大了会造成电压的波动.
    用调功器(可控硅调压)来控制温度,电压波动小,但会造成电网存在高次谐波.也就是正弦波的波形失真,造成无线电干扰.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温控表,可以在购买时选择控制方式,同时配上相应的控制模块.

网友E:
都可以的,固体继电器可以用一定的通断比调节功率(需用数字电路),如功率大,后面也可以加限流线圈,电压可以平滑些的。

网友F(2008-04-19):
电力调整器(可控硅)!

网友G:
都一样,固态继电器省事,外观好看

网友H:
          固态继电器也有调功的啊  专业代理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网友I:
固态继电器虽ON/OFF,但同样可用PID方式调温,许多温控调节器都支持PWM脉冲方式调温,

由调节器改变脉冲占空比。我们单位的大功率热媒加热就是 用三只固态继电器(24V控制380V)

控制三相电对电阻丝加热,PID调节器采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J:
还是用电力调整器要好一些,可以设置比例,根据实际需要任意输出电流或变压;而且,要选择好一点的电力调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