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S485通讯

楼主(2008-03-19):
Controx2000中同系列多设备并联RS485通讯,转换为RS232通讯联接同一串口时,支持并联的设备的最大数量是多少?何种情况下必须加RS485通讯反射电阻?

网友A:
RS485网络连接的设备数量与设备采用的通讯协议有关,通讯协议会做出限制。此外物理上一个RS485网络的每个网段最多只能连接32个设备,网段间要增加中继器。整个网络最多可连接255个设备。原则上网络的两端都需要跨接终端电阻。在十几米的距离内可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