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的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关于OMRON的编程软件的问题,我用USB转232接口连接电脑,用5.0没有什么问题,用7.1的时候在都正确的连接方式下不可以连机,用自动在线就可以,那是为什么?

网友A:
迷糊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软件设置与PLC型号或是通讯方式不对呢,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C:
你有没有改变那个通信端口的设置

楼主:
我可以通过自动在线连机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那它不能下载的时候,提示说了些什么,不是一点提示也没有吧

楼主:
不是 说不可以下载啊
就是我做好的程序在打开时我连不上,但自动在线就可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能重新设置了,折腾好多次才可以了

楼主:
那可以把你怎么设置告诉我吗?

网友D:
我都是自动连线和把原来的段删了
再复上我自已的再下进去就OK了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楼主:
那我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了

那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E(2008-08-19):
usb线问题??????????????????

网友F:
设置问题--------PLC与计算机的设置不一样。

你先自动联机后看一下PLC 的实际设置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