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补前加减速控制

楼主(2008-03-19):
请斑竹解释一下 插补前加减速控制 和 插补后加减速控制实际过程?
数控系统如何对微线段(大量)进行处理

网友A:
你看看《数控技术原理》。

网友B(2008-12-09):
帮顶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C:
最好不要做插补后加减速,绝大多数CAM系统生成的曲线曲面插补都经过详细的路径和稳速规划、乃至加减速考虑,如果插补后再做加减速,那么前级的所有规划就白瞎了。

个人意见,所谓后加减速可能只是一些学者的文字游戏,于是数控系统厂家也就在明白和不明白之间做了这种“功能”。

网友D:
好像好多数控系统都有让你选择是做插补前加减速还是插补后加减速的参数,听波恩讲的好像完全没用,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用的,虽然不是十分明显。

网友E:
我用51单片机软件实现了多段能连续插补,和连续做加减速,精确控制两轴忽高忽低地变频及定位.用户可随便乱设定也没问题.

网友F:
不主张后加减速

网友G:
波恩,是我的偶像,不过对偶像的话,进行一点修改,加减速还是很必要的,当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可以使电机运动更平滑,不至于瞬间扭矩过大报警.

不过,一般很少人设置,默认的情况,是以最大的加速度进行加速或者减速!

网友H:
插补的加减速和速度平滑控制当然是必要的,一些高端系统甚至控制到加加速度Jerk,关键是如何加,是加在插补前,控制运行轨迹的加减速,还是加在插补后,控制轴的加减速?本人倾向与前者.

如果换个思路,是否也可以在插补后再控制轨迹的加减速呢?如果可以,也不错啊

网友I:
KND的4轴车床系统上用到了这个功能。该系统中此功能如要用于公司攻丝。后加减速时,系统没有跟踪误差。

网友H:
也就是说KND的这款车削数控系统是先插补,再进行运动轨迹的加减速控制了?!是如何保障没有跟踪误差的?

4轴数控车,都控那几个运动轴?

网友I:
只有在进行刚性攻丝的时候的模式。这款系统控制X,Z,Y,C。Y为第二主轴,C就是CS轴了。用于车削中心的系统。Y轴可以做侧攻丝什么的。C轴可以和X轴插补做类似六角的工件。

网友H:
“只有在进行刚性攻丝的时候的模式”———这样看来还是在单一坐标轴上实现后加减速控制,未涉及多坐标联动。

KND的这款4轴数控车削系统已颇有车铣复合的味道!!!

网友I:
您能明确解释下怎么算是车铣复合吗

网友H:
车有主轴,X,Z轴,主轴上C轴,再加上动力刀塔,这样的系统还不算完整意义上的车铣复合,个人以为。

车铣复合,应该在动力刀塔之外,具备独立的铣削主轴,原车削系统的Z轴变换为铣削系统的X轴,车削系统的X轴变换为铣削系统的Z轴,车削系统的C轴变换为铣削系统的A轴,再附加铣削系统的Y轴,这样就构建了双通道的4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目前多数车铣复合机床都提供第二车削主轴,及其C轴伺服功能,以及铣削主轴的B轴摆动,以构成4通道的5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网友I:
受教了。目前KND的没有提供主轴摆动呢。估计一直没客户要求这个,所以也没做呢。

网友H:
KND能把数控车削做到4轴,已经出乎本人的意料了,看来KND也不似宁总原来强调的只做低端产品,产品档次和功能也在提高啊!

再接再厉!

网友H:
森精机的车铣复合:

The ultimate integrated mill turn center

DCG®(Driven at the Center of Gravity)

DDM™(Direct Drive Motor)

BMT™(Built-in Motor Turret)(Optional setting for Z, SZ specifications)Awarded the 2004 JSME Medal for New Technology

网友I:
今天专门看了一个车铣复合的视频资料。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做这种带摆头的了。机械结构部分不知道国内那家机床厂能做的。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当然也要为国家,为行业做贡献了。今年我们还接了国家的一个五轴的项目。

网友I:
您还有这个的资料吗?方便的话发个给我吧。谢谢了。bzsang@126.com

网友H:
没有更多的资料了,建议直接上国际机床大厂的网站了解车铣复合等高端应用情况。

“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当然也要为国家,为行业做贡献了。”———看来KND公司是要走上技术发展的快行线了!从其他方面听说你们今年不似华中和GSK那般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不过个人以为接国家的什么五轴项目对于KND这样的企业来讲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一点上,本人还是认同宁总的观点的,除非宁总也开始务虚了。

网友I:
国内的几家系统厂家都接了这样的任务。作为在北京的一家系统厂家多少也得上点的。KND没其它厂家那么多压款。款到发货的好处。呵呵。

网友H:
这么看来国家又在撒胡椒面,KND是顺水推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