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调功原理

楼主(2008-03-19):
向大虾请教双向可控硅调功原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B:
    双向可控硅主要用于交流调压.它是靠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电压的,也就是说交流电的每个周期只导通一部份.导通的时间长电压就高,导通的时间短电压就低.所以输出电压不是正弦波形,会对周围造成无线电干扰.在使用时最好回的电抗器之类的东西.
    详细的原理请看有关教科书,在这理不能一句话讲清楚的.

网友C:
老小伙说的对!
   更通俗点就是:导通角就象开水闸的门,角度大,门开的就大,时间越长,流过的水就越多;输出电压非正弦波形,所以用在调光灯上时侯,灯光会明显有闪烁,特别在门开的小的时侯。

网友A:
楼上的:如果两相可控硅控制器负载为加热电极,功率为400KW,恒功率方式控制,如果输入侧电压由380v,上升到420v,那么输出功率有没有变化?

网友D:
我尽快会介绍,要找一找

网友E:
楼上对调功的解释是不对的。双向晶闸管受调功器控制,周期性的过零触发,输出的是全波头的正弦波。形象的说就是一个开关周期性的开、闭,从而控制加到负载上的能量。以温控为例,开始加热时,晶闸管导通,此时不调整。当温度接近设定值时,晶闸管有短时间的截止,随温度升高,越接近设定值截止的时间越长。

网友C:
李老师的说法正确,我把移相触发的原理搬过来了.单相晶闸管受触发角影响会产生延迟.

网友F:
都正确。
这就是目前使用的两种调功方法:移相与过零。因为过零方式谐波小,电路冲击小,19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调功器使用这个方案。

网友G:
  我也想要,谁有也给我发一份啊

网友E:
一般叫法:过零触发---调功;移相触发---调压。

网友H:
 可控硅调功:是一种起导通和关断作用的半导体设备,他是2个反并联的可控硅整流器构成。通过控制信号的进入,去控制串在主回路中的可控硅整流模组,改变主回路中负载电流的导通与关断,由此达到调节电压或功率的目的。
Q Q 330748827

网友I(2009-05-25):
我想知道一下,硅调压器的输出电压与控制电压的关系?是成反比还是正比?是不是当控制信号增大时,双向晶闸管的导通角后移,输出电压反而降低呢?

网友J:
控制信号增大,电容充电时间延迟,导通角后移,应该是反比。

网友I:
谢了!这一点很重要,涉及到编程的参数设定啊!

网友K:
我是搞干燥机械的,不怎么懂电,最近公司的设备上使用了欧姆龙的单向可控硅调功器,用来改变整机功率,现在有人说由于可控硅导通角不可能达到180°,所以即使调功器全是调至100%时,整机功率也由于导通角的原因低于设计功率。举例说明:整机设计输出功率为60Kw,使用调功器后最大输出功率不可能是60Kw,甚至远低于这个数值,请大家帮忙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情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