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程序上电运行问题

楼主(2008-03-19):
设置上电运行时,Process是什么意思,是设置程序运行的优先级吗?比如说Process=2,就是说该程序在Process=1的程序运行之后再运行吗?那Default呢?

网友A:
trio运动控制器都是多任务的,根据型号的不同,能够同时运行的任务数也不同。参照手册。
在设置上电运行时,所指定的号  也就是process=?指定的是该程序运行的任务号。  翠欧的前两号任务,比如206x的任务6、7  属于高速进程,用来执行实时性要求高的程序。这样在上电时指定程序在那个进程里执行就有了意义。

上面就少trio的多任务的概念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
“ 设置上电运行时,Process是什么意思,是设置程序运行的优先级吗?”
答:指定用来运行该程序的进程号
“比如说Process=2,就是说该程序在Process=1的程序运行之后再运行吗?”
答  不是,而是一个在进程2里运行,另一个在进程1里运行。
“那Default呢?”
答:如果选择默认的话,该程序将在当前空闲的最大号进程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