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F-SYN同期卡说明书-新航智

楼主(2008-03-19):
1、EDPF-SYN(同期卡)模块
1.1 概述
EDPF-SYN模块能够同时测量5路交流电压信号(0~100V),3路交流电流信号(0~5A),并计算出它们的有效值,配对的电压、电流之间的相角(功率因数),以及电压的频率和前两路电流的周期。
1.2 主模块接线端子定义:模块使用DIO底座,开关量输入和交流电压电流信号输入使用双层端子1-32,开关量输出采用DB25预制电缆输出。
端子号 信号名称 信号定义
1 DI1+: 断路器状态+
2 DI1- 断路器状态-
3 DI2+ 任意定义1+
4 DI2-- 任意定义1-
5 DI3+ 任意定义2+
6 DI3- 任意定义2-
7 DI4+ 任意定义3+
8 DI4- 任意定义3-
9 ACIN1+ 电网侧C相电压(系数10)
10 GND 测量地
11 ACIN2+ 发电机C相电压(系数10)
12 GND 测量地
13 ACIN3+ 发电机B相电压(系数10)
14 GND 测量地
15 ACIN4+ 发电机A相电压(系数10)
16 GND 测量地
17 ACIN5+ 发电机测速探头电压(系数10)
18 GND 测量地
19 ACIN6+ 发电机C相电流(系数1000)
20 GND 测量地
21 ACIN7+ 发电机B相电流(系数1000)
22 GND 测量地
23 ACIN8+ 发电机A相电流(系数1000)
24 GND 测量地
25 +15V +15V电源,输出至调理模块
26 +15V +15V电源,输出至调理模块
27 -15V -15V电源,输出至调理模块
28 -15V -15V电源,输出至调理模块
X04(DB25) DO1+ 同期合闸+
X04(DB25) DO1- 同期合闸-
X04(DB25) DO2+ 任意定义1+
X04(DB25) DO2- 任意定义1-
X04(DB25) DO3+ 任意定义2+
X04(DB25) DO3-- 任意定义2-
X04(DB25) DO4+ 任意定义3+
X04(DB25) DO4- 任意定义3-
X04(DB25) DO5+ 任意定义4+
X04(DB25) DO5- 任意定义4-
X04(DB25) DO6+ 任意定义5+
X04(DB25) DO6- 任意定义5-
X04(DB25) DO7+ 任意定义6+
X04(DB25) DO7- 任意定义6-
X04(DB25) DO8+ 任意定义7+
X04(DB25) DO8- 任意定义7-
*以上系数表示,实际值=示数值/系数,电压单位V,电流单位A,相位差单位度(2PI弧度=360度).

1.3 调理模块:
调理模块使用EDPF-EM调理模块电流电压转换器,将5路交流电压信号(0~100V),3路交流电流信号(0~5A),变换成有效值为(0~2.91V)的交流小信号,并将现场强电信号同测量模块完全隔离,单排端子X01(左侧)为5路交流电压信号(0~100V)的输入,单排端子X02(左侧)为3路交流电流信号(0~5A)的输入,双排端子X05(右侧)为调理后的8路交流小信号输出及电源输入,1~10端子接到主模块9~18端子,17~22端子接到主模块19~24端子,33~36端子接到主模块25~28端子。
1.4 输入信号端子定义:(X01)现场信号
端子号 信号名称 信号定义
1 VIN1+ 电网侧C相电压+
2 VIN1- 电网侧C相电压-
3 VIN2+ 发电机C相电压+
4 VIN2- 发电机C相电压-
5 VIN3+ 发电机B相电压+
6 VIN3-- 发电机B相电压-
7 VIN4+ 发电机A相电压+
8 VIN4- 发电机A相电压-
9 VIN5+ 发电机测速探头电压+
10 VIN5- 发电机测速探头电压-
11 VIN6+ 备用1+
12 VIN6- 备用1-
13 VIN7+ 备用2+
14 VIN7- 备用2-
15 VIN8+ 备用3+
16 VIN8- 备用3-
1.5 输入信号端子定义:(X02)现场信号
端子号 信号名称 信号定义
1 IIN1+ 发电机C相电流+
2 IIN1- 发电机C相电流-
3 IIN2+ 发电机B相电流+
4 IIN2- 发电机B相电流-
5 IIN3+ 发电机A相电流+
6 IIN3- 发电机A相电流-
7 IIN4+ 备用1+
8 IIN4- 备用1-
9 IIN5+ 备用2+
10 IIN5- 备用2-
11 IIN6+ 备用3+
12 IIN6- 备用3-
13 IIN7+ 备用4+
14 IIN7- 备用4-
15 IIN8+ 备用5+
16 IIN8- 备用5-

1.6 输出信号端子定义:(X05)至主模块
端子号 信号名称 信号定义
1 VOUT1+ 变换后电网侧C相电压输出(系数10)
2 VOUT1- 测量地
3 VOUT2+ 变换后发电机C相电压输出(系数10)
4 VOUT2- 测量地
5 VOUT3+ 变换后发电机B相电压输出(系数10)
6 VOUT3-- 测量地
7 VOUT4+ 变换后发电机A相电压输出(系数10)
8 VOUT4- 测量地
9 VOUT5+ 变换后发电机测速探头电压输出(系数10)
10 VOUT5- 测量地
17 IOUT1+ 变换后发电机C相电流输出(系数1000)
18 IOUT1- 测量地
19 IOUT2+ 变换后发电机B相电流输出(系数1000)
20 IOUT2- 测量地
21 IOUT3+ 变换后发电机A相电流输出(系数1000)
22 IOUT3- 测量地
33 +15V +15V电源,来自主模块
34 +15V +15V电源,来自主模块
35 -15V -15V电源,来自主模块
36 -15V -15V电源,来自主模块

1.7 超级终端定义
注意:应该用57600波特率!!!
进入超级终端程序后,按?键在线帮助,显示以下的内容:
2008.2.14.V1.0                 :当前软件的版本号
d(显示数据十,十六进制)Start[0:20000],Num[1:8]=
dd(显示数据十进制)Start[0:20000],Num[1:8]=
dx(显示数据十六进制)start[0:20000],Num[1:8]=
C(清除闭锁Clear lock)
S(启动同期Start Sync,1:Start)=0
RC(录波Record,0:clear,1:set)=0
I(初始化参量Init parameter)
DFSSG(同捕最大频差,单位:0.1HZ)=16
DFSSL(同捕最小频差,单位:0.1HZ)=122
DTSS(同捕恒定越前时间,单位:1ms)=-6696
P(指令脉宽Pulse 10ms,1-300)=15661
INIDP(初始相角,单位:1度)=682
R(复位时间)
T(当前时间)
L(列出记录,1:25)=
LA(列出录波AD,1:5)=
LF(列出录波FP)=
Y(Year,01:20)=
M(Month,01:12)=
D(Date,01:31)=
H(Hour,00:23)=
N(minute,00:59)=

备注:
DFSSG:发同期合闸必须满足频差要求,实际值应小于该定值.
DFSSL:发同期合闸必须满足频差要求,实际值应大于该定值.
DTSS:从发同期合闸命令到实际刀闸闭合的时间.装置将据此提前发命令,使得实际合闸时刻刚好为同期点.
P:指令脉宽.注意发同期合闸命令为高电平脉冲.
INIDP:考虑取样PT的具体接线方式,同期点时发电机侧取样PT的电压同电网侧取样PT的电压之相位差
录波过程的实现:在超级终端界面下,依次输入
I(参数初始化)
S=1(启动同期)
C(清除闭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