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8-03-19):
                           电气故障的排除
 对于一名维修电工来说,他的职责是保证工厂的设备正常工作,维护好电气控制系统及照明系统的正常。在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故障点并排除故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见不同的电气故障,电气故障的产生是千奇百怪的,排除故障的方法及方式只能根据故障的具体的情况而定,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模式及方法,对部分维修人员来说会感到困难,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往往会走不少弯路,甚至造成较大损失,作为一名维修电工来说,应在遇到故障时,能准确查明故障原因,合理正确的排除故障,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经济损失和安全生产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名维修者,不光要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还要帮助比自身水平低的维修者一起提高,下面我结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谈谈我对排除故障的见解。
一、 故障排除的基础
1、 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
很多电气故障的排除,必须依靠专业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维修电工与其它工种比较而言,理论性更强,有时候没有理论的指导很多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动脑的时间比动手时间长,一旦找到故障点,修复比较容易。
2、 了解设备运行形式及动作原理
作为维修电工不光要掌握电气控制原理还要知道设备的动作原理,在弄懂和掌握一系列电气原理的过程中,要懂得一定的机械动作原理,这样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电气电路中的故障点,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例如,我在工作中,遇到一台气动设备,在工作时气缸动作不能顶到上端的行程开关,而导致不能自行回程,时好时坏,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气缸缸头是左右动作的,时间长了有一个时点,气压低的时候不能完全伸出,而经过我建议改良后,设备可以正常运转。
3、 了解各电气元件在设备中的具体位置及线路布局
实现电气原理图与实际配线的一一对应,是提高排除故障速度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可以对设备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在故障检测时,能选择有效的测试点,防止误判断,缩小故障范围。例如: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台老设备,线路经过多名电工维修后,线路非常零乱,导致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后经过我和同事彻底整理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故障率大大减小。
4、 正确地应用测量仪表及测量仪器
我们不光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了解各个仪表仪器的应用。例如:曾经我们单位分来一名电工,在工作完毕后未把万用表打到电压最高档导致万用表再次使用时,使用人员也未发现万用表打到的是电阻档而去量电压,导致万用表报废。
二、 排除故障一般方法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设备的工作原理,为排除故障做好了充分准备,操作时有效的分晰和找出故障点,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手段,这就是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以下是本人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电阻测试法、电压测试法、电流测试法、更换原配件法、短接法、直接检测法、逐步排除法、调整参数法以及比较分析判断法。
1、 电阻测试法
电阻测试法是一种比较多用的测试法,通常是指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线路触头等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要注意选择的测量档位并且校正表针,还要注意线路中有没有其它回路,以避免误判断。
2、 电压测试法
电压测试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电路中的电压值的方法,测量时有时测量电源电压,有时负载电压,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3、 电流测试法
电流测试法是通过相关测量仪表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定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对于弱电的电路常采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量电路中的电流,对于强电的电路利用钳形电流表测试。
4、 更换原配件法
更换原配件法是怀疑某一个元件有故障,但不能确定时用代替件,看故障是否恢复。
5、 短接法
短接法是适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回路,将怀疑短路的点用导线短接进接实验的方法,但是须确定短接时不会造成其它原器件伤害。
6、 直接检查法
直接检查法是对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常出现故障频率高,再就是一些特殊故障,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7、 逐步排除法
逐步排除法是发现有短路现象出现时,为逐步切除部分线路的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8、 调整参数法
调整参数法是针对于特定电器而说(例如:变频器、直流电机调速器以及特定的仪表)
9、 比较分析判断法
比较分析判断法是指如有二台同样设备,可以参照另一台设备来判断故障点。
以上几种常用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以混用,灵活适用。
三、排除故障的一般步骤
1、首先应充分了解故障发生时的情况
A向操作者详细询问设备故障现象
B通过看听闻摸等,是否发生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
C确定无危险情况下,通电试车
2、分析故障,确定故障范围根据故障的现象,综合设备的原理及控制特点进行分析,确定故障发生在什么范围,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是电路还是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是电源部份或控制线路或参数调整不合适造成的?
3、通过检测,分析和判断,逐渐缩小故障范围
4、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A先动脑、后用手。
B一般情况下,以设备的动作顺序作为排除故障时的依据,检测时的依据。
C测量某一支路时,可以电源向负载方向逐步测量检查,
D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找出故障点,并排除故障点作好对故障点的处理,可靠的根除故障,如对热继电器动作,不但要使热继电器触头复位,而且要查出过载的原因,对熔体熔断,不但换新的熔体,而且要查明熔休熔断的原因并处理,应向有关人员说明应注意的问题。
以上是本人对排除电气设备故障经验,由于水平有限,对存在不当这处,敬请大家给我意见。

                                                等待明天

网友A:
基本操作技能,学习了。

网友B:
不错,方法多样,最好能结合部分案例进行描述更直观。

网友C:
说的在理

网友D:
 这位老兄心很细 啊  值得学习.呵呵 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