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中的MPI地址改为默认的“2”?

楼主(2008-03-19):
单位有三个PLC,其MPI地址分别是2、3、4,它们与一台上位机通过5611卡连接。由于误操作,把其中一个PLC的MPI地址修改了,现在5611卡只能检测出3、4、6这三个地址。如果按照这三个地址,能够连接,但因为原程序和组态软件都使用2、3、4,所以通讯不正常。在硬件组态里修改MPI地址后,不能连接,只能用6。菜鸟求助,如何把PLC的MPI地址改为2? 关于误操作,因为是菜鸟,当时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所以至今也想不起来是如何操作的。如果想起来,也许能逆操作,呵呵。。。^—^

网友A:
s7200还是300啊

楼主:
是S7 313C-2 DP,组态用intouch。

网友A:
我记得好象是在编程软件里有通讯图标吧,然后改,我只是看过这方面的书,没实际弄过,大家看看!

楼主:
有大侠告知,在硬件组态里修改地址,然后下载硬件信息。再问,下载前要不要复位存储器?PLC要在“off”么?

网友B:
有大侠告知,在硬件组态里修改地址,然后下载硬件-----正确
下载前要不要复位存储器?PLC要在“off”么?不需要,下载时会提示是否让plc处于stop位置,点击是即可

网友C(2008-06-19):
有两个PLC,它们与一台上位机通过5611卡连接。不知为什么只认MPI地址为2的CPU,如果将MPI地址改为其它如3,下载就不成功。请教各位了!

网友D:
改好编译,用2下载

网友E:
313C可以单独下载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不影响PLC的正常运行。

网友F:
地址改成2,重新写入到PLC内就可以了;

网友G:
老大,你是不是搞PLC的阿,怎么改了就不知道如何再改过来呢,看说明

网友C:
7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现还有一问题请教各位。有两个315DP PLC系统,它们与一台上位机通过5611卡连接。如果用profbus网络连接,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H:
对:FENGJI203 关于

7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现还有一问题请教各位。有两个315DP PLC系统,它们与一台上位机通过5611卡连接。如果用profbus网络连接,如何配置?谢谢!

内容的回复:

做好两个系统的硬件组态,然后在硬件组态中可以修改cpu的profibus属性,包括站地址,波特率都可以修改

网友I:
首先将硬件组态改为profibus,设置好通讯参数,下装plc,在上位机上将cp5611卡的通讯方式改为profibus,相应参数更改,然后将plc通讯口插到profibus上通讯即可.

网友J:
组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