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请问200A的电流,要选用多的线径的电线,才能保证线路的安全载流.

楼主(2008-03-19):
(无正文)

网友A:
95平方才对.

网友B:
70平常200A/ 90平常240A

网友C:
在环境温度<40度,长度<100米的情况下95平方.否则需另计算.

网友D:
电缆载流量要看使用环境温度和敷设方式及电缆品种,散热好的地方用70或95都可以,具体些要查表

网友E:
要看线的长度和你使用的环境来决定的 如果线短和散热好的就用70,反之就用90的

网友F:
铜线一般情况下70就够了

网友G:
铝120,铜95

网友H:
使用的环境来决定的 如果线短和散热好的就用70,反之就用90的

网友I:
铜70铝95穿管埋地敷设,柜内配线铜50,架空线35。

网友J:
 电缆载流量要看使用环境温度和敷设方式及电缆品种,散热好的地方用70或95都可以

网友K:
标准+温度+10%的裕量

网友L:
铜 95 铝120

网友L:
特殊场合加大截面

网友M:
70可以了

网友N:
在环境温度<40度,长度<100米的情况下95平方就可以.否则需另计算.

网友O:
95要好点,只是价格要比70的高一点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前辈的帮助,我永远爱你,中国工控网.